K120新機試飛+好用便宜的尾電機

楼主(2015-09-22):
K120 新機入手,飛行有類似大機的穩定,定點自旋超讚!感覺飛行性能不錯.
來段試飛影片,分享我的喜悅~
8樓舵機升級改良法
增加49樓好用便宜的尾馬

网友(2016-02-27):
兄弟!换上9251之后飞机来回晃!你有这种情况吗?

网友:
割舵机臂这方法好!原厂舵机割了摆臂,炸机N次没有扫齿

网友(2015-12-02):
好贴啊!!刚入手K120,学习了好多省钱的方法,感谢台湾的模友!!!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
加我QQ:125457569

ok,等一會兒加,我qq名字叫太子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好我是在香港玩K110的新手,如不介意可加我做朋友嗎?
因想問一些原裝X6控和飛機的設定。

HI
加我QQ:125457569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台灣模友!感謝分享 .

你好我是在香港玩K110的新手,如不介意可加我做朋友嗎?
因想問一些原裝X6控和飛機的設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售7.4V8520空心杯的,能用么?

能用的, 只是各廠牌的性能差很多, 有很多是在某些3D動作時,鎖尾會不夠力, 這位台灣樓主有提到過了,你可以珃去看一下,但是, 你若只是用來練基本功, 買來用應該都可以的, 而且使用起來還挺耐用的, 因為它是 2S版本的, 雖然比較貴,

网友:
K120的尾电机有救的, 在淘宝上用”完美解决XK K120容易用坏8520尾电机的加装套件”
就能找到, 安装上去後, K120即可使用用一般1S 8520尾电机来锁尾了,  当然此时尾电机的使用寿命
就和V977K1102S後的尾电机相同, 此时一电飞完要尾电机冷下来後再飞下一电的使用方式,以一天六电自旋翻为例,至少一个月以上的使用寿命,

网友C(2015-10-25):
有售7.4V8520空心杯的,能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请问用红蓝色反转电机,反接是吗?为什么不直接用正转的呢?

其實正反轉都可用,但因為這電機是設計給1S電壓用的,在2S上用的話,正轉的瞬間電流較強,相對壽命會有差,但也可能不是很明顯.用1S的電機正反轉飛起來鎖尾動力都超過設計許多了,表現不錯.
我使用的藍紅線電機,經過實測,溫度比原廠尾電機較低,原來的非常高,會燙手!若高溫的話是其致命的殺手!
飛行手法也對壽命的差別很大,使勁暴力操3D的話,常是幾次就會鎖尾不良了.而柔柔的飛停懸或航道的話,壽命就可以很長久的!
若是市面上有較大點的尾電機,例如直徑9mm或是長度25mm以上,會是更佳的選擇,壽命更長,室外風行可以更抗強風.
另外裝尾槳時需固定好,若脫落,機子會無法鎖尾自旋,陀螺儀電路便會將2S的電壓全部直灌尾電機,1S尾電機承受不了會燒毀.

K120的設計用有刷空心杯電機當鎖尾,優點是反應較無刷的快,缺點是壽命較短,有好有壞!

网友D:
引用 楼主:
此電機有分1或2S的.
理論上應該用同K120本身的2S型,但市售的2S四軸用的KV值太低,轉速不夠快,無法鎖尾.
...

那请问用红蓝色反转电机,反接是吗?为什么不直接用正转的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馬達若有分正反轉時,其差別是在於進角不同,不同的進角其轉速會不同,相對的耗電量與溫度都會不同.

那买正转还是反转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所以直接買反轉馬達也行?我記得一般直流馬達正負極互換就會反轉,還是正轉或反轉馬達碳刷排列不一樣?

馬達若有分正反轉時,其差別是在於進角不同,不同的進角其轉速會不同,相對的耗電量與溫度都會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F:
所以直接買反轉馬達也行?我記得一般直流馬達正負極互換就會反轉,還是正轉或反轉馬達碳刷排列不一樣?

我上次买配件就是买的反转的,已经安装一颗在服役中,完全没问题

楼主(2015-09-25):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代用舵机就是插头好像不同,要用原装的舵机线互换嘛,另外,摆臂开缝,炸机可以打滑,正常使用时会 ...

飛行暴力3D也不會打滑,摔機時才會打滑.

螺絲鎖入擺臂的緊度,您可依照自己的需要自行調整!

网友D:
有小白鼠没有?

网友:
为模友省钱的贴就是好贴,强顶,伟力看了这贴要哭了,舵机卖不掉了哈哈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很輕量的ES9251 (2.5g) 微型數位舵機,這顆的扭力很大!外型大小與原廠很類似.可以直上!!
K120雖是使 ...

请问楼主,换这个银燕舵机,K120要改装什么?是可以直接装上吗?换好后K120可以直接飞? 还是需要调节拉杆的长度或是需要调节螺距曲线?麻烦楼主解答疑问,谢谢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请问楼主,换这个银燕舵机,K120要改装什么?是可以直接装上吗?换好后K120可以直接飞? 还是需要调节拉 ...

这个银燕舵机稍高2mm,安装需费心,其他都好!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这个银燕舵机稍高2mm,安装需费心,其他都好!

就是舵机臂和曲线得一起调? 还是只需调一项,还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舵机臂和曲线得一起调? 还是只需调一项,还请指教。

升級後的舵机臂用較短的吉可原來一樣.
擺臂有多種規格可選用的,我是挑那孔位最近的位置.就剛好了.
控的曲线照自己原來設定即可用.

楼主:
還有升級後的舵機擺臂先拆下用刀片割一條縫.這樣摔機時便不會壞舵機.
(原廠的XK舵機,試過用這招是無效的,照樣會掃齒)
鎖擺臂的螺絲鬆緊度,可隨個人飛行暴力程度自行調整.
當摔機時若有擺臂打滑移位,我是直接用手指小心將它扳回原位,會聽到咖咖的打滑聲,便可恢復回原位.

如實照圖.擺臂上塗紅漆之處!

网友A:
樓主寫的是繁體字是香港模友嗎
有空一起飛和交流,我也飛110,12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樓主寫的是繁體字是香港模友嗎
有空一起飛和交流,我也飛110,120

我是台灣同好,住的有點遠...
有機會再去香港觀摩~

网友:
牛啊,977有改吗

楼主:
V977有小改,如加長尾電機.加大舵機擺臂長度.
不過已沒此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台灣同好,住的有點遠...
有機會再去香港觀摩~

台灣模友!感謝分享 .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還有升級後的舵機擺臂先拆下用刀片割一條縫.這樣摔機時便不會壞舵機.
(原廠的XK舵機,試過用這招是無效的, ...

这个舵机要高几毫米,原来固定螺丝短了,固定不住,怎么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舵机要高几毫米,原来固定螺丝短了,固定不住,怎么破?

我是這樣鎖的,非常緊!
用此舵機的鎖擺臂螺絲,每包都有兩顆.

网友I:
不知楼主用ES9251 (2.5g) 微型數位舵機, 这款舵机来替代, 装上后飞机不会晃的厉害好。 压根就不能通用。 掉坑了 。我还买了4个 心想原厂的一个坏了 就可以一次性换三个耐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不知楼主用ES9251 (2.5g) 微型數位舵機, 这款舵机来替代, 装上后飞机不会晃的厉害好。 压根就不能通用。  ...

我有兩台K120,用原廠舵機玩,簡直就是一場惡夢!
個人覺得它牌代用的舵機感覺尚可,起碼摔機時舵機不用再花錢更換了!

飛行時會微微的反彈,個人是可以接受,畢竟超耐摔,但如果要求完美飛行的同好,暫時先不要改裝.
尚在想該如何改善,有想到再來分享!

裝銀燕在客廳的實測影片: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有兩台K120,用原廠舵機玩,簡直就是一場惡夢!
個人覺得它牌代用的舵機感覺尚可,起碼摔機時舵機不用再花 ...

跟我换后情况差不多。 飞机晃的厉害。  已经有跟工厂售后了解了 舵机他们从10月份下半月开始 都升级用耐摔的。还是坐等原厂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我换后情况差不多。 飞机晃的厉害。  已经有跟工厂售后了解了 舵机他们从10月份下半月开始 都升级用耐 ...

您消息真靈通!
依照自己喜歡的便是好選擇!

网友J:
冬天来了!  小机的天下!

楼主:
引用 网友J:
冬天来了!  小机的天下!

您頭像圖內的母雞帶小雞感覺很熱鬧溫馨!

楼主:
引用 网友I:
跟我换后情况差不多。 飞机晃的厉害。  已经有跟工厂售后了解了 舵机他们从10月份下半月开始 都升级用耐 ...

今天問了很多經銷商,包括直營店,並沒有哪一家店有聽說原廠10月份下半月开始有出所謂的升级用耐摔舵機.
有的店家還說,這估計是呼巄用的,10月中才幾天不可能可出一款新設計的舵機,重新做也是需要時間的.
您是否被工厂售後呼巄了??

网友:
期待完美替代舵机出现或者完美改装银燕,毕竟原厂舵机价格太坑

网友K:
我见有人用977舵机用热融胶固定的,那样不知可否

网友:
为模友省钱的贴就是好贴,强顶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见有人用977舵机用热融胶固定的,那样不知可否

若能固定得住,就可以, 因为V977本来就可以加装改2S套件,成为超强2S机,

楼主:
原廠的尾馬達很容易損耗,尤其是暴力飛行後,便很容易造成無法鎖尾,常需更換,價錢也不怎麼便宜,一顆30元.
找到四軸用的新版馬達,直接將報廢的原廠馬達接頭接上便可使用,鎖尾一流.
重點是壽命更長,價錢還非常便宜,一顆6元,便宜了五倍,真是好用又便宜.
之前拍的那段客廳影片也是用這便宜馬達,分享給同好們參考~

网友K:
楼主谁家买的好便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谁家买的好便宜啊

淘寶買的.
搜尋>8520航模電機兼容
就可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谁家买的好便宜啊

此電機有分1或2S的.
理論上應該用同K120本身的2S型,但市售的2S四軸用的KV值太低,轉速不夠快,無法鎖尾.
我是使用1S的紅藍線正轉套在此反轉運行,可因此低耗電,低溫度,KV值1S為5000轉,使用在2S時動力還是超過很多,只要在飛行中馬達是不會因2S電池而導致超轉燒毀的,因為陀螺儀會控制尾馬達的轉速不會超轉.不至於燒毀.
經過實際暴力飛行測試,比起原廠馬達的高熱度(會燙手),高損耗,長燒毀的情形改善很多,壽命更長!
唯一的缺點是沒連接主馬達或沒裝主旋翼或沒飛行時,盡量勿將尾馬達油門推至全速運轉,此時尾馬轉速太高可能會燒毀的.
提供您參考~

网友K:
引用 楼主:
此電機有分1或2S的.
理論上應該用同K120本身的2S型,但市售的2S四軸用的KV值太低,轉速不夠快,無法鎖尾.
...

我开始用原装的尾电机时候,只是用手拿着飞机晃着测试了几下,感觉转的挺狠的,然后再飞就感觉锁不住尾了,可能电机过热损伤了,您的意思是买了正转的电机反着接线就可以反转了是吗?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开始用原装的尾电机时候,只是用手拿着飞机晃着测试了几下,感觉转的挺狠的,然后再飞就感觉锁不住尾了 ...

正解!就是這樣!

网友F:
所以直接買反轉馬達也行?我記得一般直流馬達正負極互換就會反轉,還是正轉或反轉馬達碳刷排列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