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3乱乱改装荧光机身 尾部提开辨识度

楼主(2015-09-22):
一般直升机尾部大部份都是黑色的
飞行中比较不易辨识
最近用3D打印机 把脚座和尾部加了荧光材质
飞行中明显提高了辨识度
有全罩式名机的Fu了~~
只差尾桨还在设计中…因有翼型的设计还在研究中a

网友:
Q3哪有卖的的

楼主:
tb好像有
關鍵字QF Q3 360

网友:
目测 广告贴

网友A:
空机1200多比泰世X3还贵,你想谁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机1200多比泰世X3还贵,你想谁要?

x3?金属版120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空机1200多比泰世X3还贵,你想谁要?

貌似空机还不带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貌似空机还不带大桨

是啊
大桨不带的
不过目前有推广送炭桨
好机才推荐
X3没得比
小弟自己也有x3
所以才敢推荐给各位
X3全金属板单价可是高的

网友C:
不管怎么说是多了一个选择。易损配件价格再亲民点就可以完秒x3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管怎么说是多了一个选择。易损配件价格再亲民点就可以完秒x3

是啊
因为现在量没法出来
出来的话
价格肯定可以压下

网友D:
x3山寨,就多了cnc件

楼主:
引用 网友D:
x3山寨,就多了cnc件

可参考我的组装文
非x3山寨
山寨有何意思
山寨的机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参考我的组装文
非x3山寨

都看过了,是有改动,但不能否认头罩,型号,机身形态一看就觉得山寨,有那么像的?这情况就像富丽380说是自己开发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