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4V2解锁问题,大家用过的都说说呗

楼主(2015-09-22):
我的x4V2每打开都解不了锁,必须在接电情况下断开控电(失控保护为返航),再打开,才能解锁。。或者直接切到返航开关,在切回来,才能解锁,这是为啥啊,是我设置有误,还是飞控问题,求有缘人告知

网友:
换固件,找零度要

网友:
从官网下载最新的0726固件升级然后就好了

网友A:
更新到最新固件,然后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到最新固件,然后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

是最新滴,

网友:
0726吗?在校准好遥控并插上GPS后,只要先开控,再给飞机上电就行了。反了不行,并且如果第5通道在GPS位置,第6通道在返航降落,解锁后电机不会转动。

网友B:
我的插上电就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插上电就飞

你牛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