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组600木质六轴

楼主(2015-09-22):
玩四轴一年多了,最近一直想换六轴试试,听说六轴更稳,而且更能装b。六轴体积太大必须得能折叠,本来想收个二手飞越680机架来玩玩的,后来无意中在tb发现一款迷你折叠木质六轴。木质的优点就是轻,还有个就是减震,航拍利器啊!550的轴距太小了点,效率太低,于是和卖家商量把轴距加到600 这样能上11寸效率会高一些。过两天到手后称了下380g 应该算轻的了。现在全套组装完毕,全重1894g 比想象重了点。没办法2216电机一个就75g了 比2212一套重了100多克。

楼主:
全重 不包括箱子

楼主:
早上试飞了下,轻微暴力飞行 续航时间是快14分钟自动下降 设置3.5v 3s5000电池。还挺满意的 同样的电池比我之前的小四轴还长点,现在还重了300g。现在问题是飞行中会缓慢向左自选,还得再调整下。

网友A:
什么木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木头?

还真不懂 挺牢固的就是了 你可以自己咨询下卖家

楼主:
这个还可以调整上反角 5度的调整范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真不懂 挺牢固的就是了 你可以自己咨询下卖家

好的。谢谢啊楼主。

网友B:
头回见木制的6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头回见木制的6轴

我也第一次用 航拍效果很好 远离震动和果冻。就是怕炸 没碳纤管那么牢固。

网友C:
这个有F550机架硬吗!结实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有F550机架硬吗!结实吗?

强度够 硬度肯定没f550强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也第一次用 航拍效果很好 远离震动和果冻。就是怕炸 没碳纤管那么牢固。

炸就不要说了,炸下来,碳纤也会断

网友D:
见过这个机架,稳

网友E:
四轴木质550炸过的飘过...一炸机臂把中心板扯坏了,其实我在想能不把玻纤和木质结合起来,一方面减震一方面又便于替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炸就不要说了,炸下来,碳纤也会断

还是有差别,碳纤玻纤塑料炸了可以只换炸坏部件,木质机架结构全是靠卡隼结构和木工胶连接,一炸会把其他部件粘连撕裂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四轴木质550炸过的飘过...一炸机臂把中心板扯坏了,其实我在想能不把玻纤和木质结合起来,一方面减震一方面 ...

我估计也是一炸就得歇菜  有舍有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