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通电就抖抖抖,怎么破?

楼主(2015-09-22):
不知道是干扰还是舵机坏了,通电就抖动,飞机飞起来也锁不住尾巴。
求大神指教…

网友A:
换陀螺仪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陀螺仪

我问一下,啥级别可以发交易帖。

网友B:
重启有6成几率正常。我就这样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启有6成几率正常。我就这样飞

我重启N回也不正常,准备出了,不玩了

网友C:
古老的灰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古老的灰机

是哦,被坑了。不玩了,出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问一下,啥级别可以发交易帖。

应该是没有限制的  KDS的陀螺仪就是这样的 要换陀螺仪的

网友D:
是820???我用KDS820也坏了两个尾舵机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820???我用KDS820也坏了两个尾舵机舵机

是的。

网友:
看来真的要换陀螺仪了

网友E:
兄弟是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没区分吗?820有这个选择开关的。820虽然渣,但不会烧舵机,我飞上千起落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兄弟是模拟舵机和数字舵机没区分吗?820有这个选择开关的。820虽然渣,但不会烧舵机,我飞上千起落都没问题 ...

我不知道啊,我是N590舵机。

网友:
尾舵机数/模切换首先确认是否正确,再检查一下震动问题(原因很多,电机输出、大桨不平、平衡杆等都有可能导致),再看舵机是否已损。。。设置、设备都正常的情况下,一般不会出现此情况。虽然我用的是无副翼KDS EBAR V2,和楼主不一样,但感觉KDS的还是没这么渣吧。

网友F:
刚入模就是KDS的副翼机,电子设备和这个一样,你这个还是妹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刚入模就是KDS的副翼机,电子设备和这个一样,你这个还是妹调好

厂家直接发的,说调试完毕到手飞,到手舵机就抖动,我也懒得折腾,直接出了。

网友G:
12年 注册的老玩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12年 注册的老玩家了

但是我还是新兵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直接发的,说调试完毕到手飞,到手舵机就抖动,我也懒得折腾,直接出了。

除了玩具,没有到手飞的

网友H:
楼主,你要是买回去没有飞就不锁尾的话。你让卖家给你坑了,我折腾了一天,终于解决了,问题很简单,尾舵机中心点是错误的。

网友:
楼主箱子不错 在哪买的 多少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你要是买回去没有飞就不锁尾的话。你让卖家给你坑了,我折腾了一天,终于解决了,问题很简单,尾舵机 ...

解决了就好,反正我也不想飞了~这飞机震动太大,

网友:
不玩,能破

网友:
那有到手飞的,运送过来后都要调试一下才能飞

网友:
KDS的陀螺仪820陀螺仪就是这样的 看人品吧 新的有些都会这样的 运气好拿到好的就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知道啊,我是N590舵机。

换或者扔。

网友I:
引用 楼主:
是哦,被坑了。不玩了,出了。

没恒心,没热情也就退了吧,你不适合玩航模。这个不是一时兴起能玩的明白的。不就是换个尾舵机换个陀螺的事么,不到200块钱就搞定,弄个飞越的GY650,银燕的尾舵机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没恒心,没热情也就退了吧,你不适合玩航模。这个不是一时兴起能玩的明白的。不就是换个尾舵机换个陀螺的 ...

呵呵…你不懂的。

网友:
KDS的舵机真的不行。

网友:
新人潜水帮顶

网友:
如果调好了还挺好的

网友J:
搞一个练练

网友:
拔下来舵机,插到单独的一套接收机上,好使的话,oK检测陀螺仪,陀螺仪OK,就调整参数,剩下的就老老实实排震吧~~

网友:
我也想问问什么时候才能发交易贴,我还需要潜水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