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590舵机通电就抖动,怎么破。

楼主(2015-09-22):
RT

网友A:
你找另一個數碼舵機代替試一下,

如果都是輕微的抖,那就是正常的,

把 GYRO 感度調低點就不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另一個數碼舵機代替試一下,

如果都是輕微的抖,那就是正常的,

调低了是不抖了,可是又不锁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调低了是不抖了,可是又不锁尾了

輕微抖動是正常的,所以,如果尾部用非數碼舵機,但用數碼舵機的設置,就會把普通舵機燒毀,因為就是它不停的動

調低了感度就不抖了,那証明舵機是沒問題的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