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732位能用Mach3吗?

楼主(2015-09-22):
W7.32电脑能驱动mach3吗?我的软件装好连接控制板为什么步近电机不动,是不是并口卡买的不管用。

网友:
win7-32可以用mach3,我就在用

楼主:
我的软件装好了安键盘软件也有反应,控制板没反应,怎么回事,是并口卡用的不对吗?你用的什么并口。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软件装好了安键盘软件也有反应,控制板没反应,怎么回事,是并口卡用的不对吗?你用的什么并口。

mach驱动安装成功了吗,端口设置好了吗

楼主:
我的软件是淘宝买的,他说装好了我也是新手一个,要不远程给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pan.baidu.com/s/1b0Z69

你发的怎么打不开来

网友:
pdf文档啊,,,,,,,,,

楼主:
下载下来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r7Z-DfMgt0bUgJmgL-gib0Pm_qP5G8uY7m4QuChHam9t1K9IjdzlYt07XJVe_V7nr0L8 ...

我看了看我的MACH3设置没有错,

网友:
那驱动有吗,有没有安装?

楼主: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1174127761/QQ/WinTemp/RichOle/G8@~CYA@DW@LN9]_)E0Y9%7DN.png 我这个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能加你QQ吗315417060

网友:
不知道你的接口板和驱动板啥样的。我用的是五轴驱动,6560驱动。我刚装好雕刻机的时候和你一样,后来发现是软件设置的问题,软件设置正常来说使能是关闭状态,我的就得打开。还有就是驱动坏了三个驱动两个6560是坏的,重新换芯片之后就好了。接线一定要检查电源正负极、步进线、细分开关的接线设置是不是对的。

网友(2016-08-20):
我64 WIN7   MACH3也成功被安装了 能用不能用没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