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7E改装控977问题

楼主(2015-09-22):
D7E改装控977问题   求一份977的配置文件  396184161@qq.com   百度云附件:V977-7E.ini    这是现在用的文件感觉有问题   用的deviation的固件

网友:
帮顶,然后想问一下用的是NRF24L01模块吗?

网友A:
模型设置,通道设置,把第二通道的输入改为AIL,第三通道的输入改为ELE
第一通道的曲线改为3点曲线,第一点是 -65 第二点0  第三点是100   应该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模型设置,通道设置,把第二通道的输入改为AIL,第三通道的输入改为ELE
第一通道的曲线改为3点曲线,第一 ...

977六轴变三轴是那个通道在控里面怎样设置用那个开关来转换

网友A:
引用 网友B:
977六轴变三轴是那个通道在控里面怎样设置用那个开关来转换

第八通道,比例+100和-100   一个对应3轴,一个对应6轴

网友:
不好控,我控就失败了,但是可以对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八通道,比例+100和-100   一个对应3轴,一个对应6轴

不是啊我的怎么是3d开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啊我的怎么是3d开关

你用哪个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