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求助。

楼主(2015-09-22):
好久没有飞啦。。 今天把遥控打开就出现下图

选择第一项然后就会进入一个90秒的倒计时

然后遥控器的蓝灯开始闪烁。

选择下面两项就可以直接进入主画面。。
但是每次开机都会出现。不管怎么点或换模型也会出现。
连接飞机发现可以连接。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呢? 以前重来没有出现过。

楼主:
没有朋友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可能是哪个按键卡主了 开机时候一直被按下然后进入了距离测试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哪个按键卡主了 开机时候一直被按下然后进入了距离测试模式

测试了开关 好像都是好的哦  好奇怪。。

网友:
放进防潮箱一天便好了

网友:
水货吗?是触摸盘受潮了,把遥控器放在太阳下暴晒几个小时应该可以恢复正常。14SG的触摸盘很容易受潮,以前很多模友的14SG都有这个问题。

网友:
14sg通病,把触摸盘拆了,用吹风机吹

网友:
强迫症可以返厂。。。我的这样都两年了,就是受潮了。把测距模式关了就不会倒计时了,不影响使用 。

网友:
我也也遇到过, 电吹风吹下 就好了

网友:
偶尔按着触控键开机会出现,关机再开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