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如何购买FPV套?

楼主(2015-09-22):
我的穿越QV250跌跌撞撞搞好了,但是只能第3方视角玩,感觉没意思,想入视频眼睛(买了个2手的自己装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挑选摄像头和图穿套。
求大神解答下

网友A:
摄像头:700线 SONY
发射机:TS832发射机,应该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600MW的发射机了。
接收:一体屏:鹰眼普及(够用),或是旗舰(能录像)
接收:分散的:RC832+单屏高亮的。
一对天线。三叶+四叶,或是三叶+平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摄像头:700线 SONY
发射机:TS832发射机,应该是比较具有性价比的600MW的发射机了。
接收:一体屏:鹰眼 ...

3Q

楼主:
200MW的玩穿越够么

网友:
这个适合新手

网友B:
性价比方案
TS5823      镁光139 COMS
接收和屏最好一次性投资免得又要换  ,  鹰眼锐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方案
TS5823      镁光139 COMS
接收和屏最好一次性投资免得又要换  ,  鹰眼锐视

嗯,谢谢

楼主:
这个眼镜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性价比方案
TS5823      镁光139 COMS
接收和屏最好一次性投资免得又要换  ,  鹰眼锐视

我直接上视频眼睛,感觉很好,就是图穿太渣了,才飞20米就断了,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直接上视频眼睛,感觉很好,就是图穿太渣了,才飞20米就断了,反应的时间都没有- -

不会吧?什么发射?用什么天线?我这空旷地方飞三百米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什么发射?用什么天线?我这空旷地方飞三百米没问题

200MW的,蘑菇

网友C: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镁光摄像头,很便宜,效果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建议楼主了解一下镁光摄像头,很便宜,效果也不错了。

看了下,如果能早点跟我说的话我会考虑的,已经买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