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对雷虎 翼手龙30/50油动直升机 PV0379 自動旋轉尾驅動輪的改进加固实例。

楼主(2015-09-22):
对雷虎 翼手龙30/50油动直升机 PV0379 自動旋轉尾驅動輪的改进加固实例。我飞了6年的50油动直升机自動旋轉尾驅動輪换过5个,主要是自動旋轉尾驅動輪与主轴固定穿螺丝孔处开裂,影响安全,这个自動旋轉尾驅動輪是塑料的,强度不够导致孔处开裂。近日,闲暇之余对这个有缺限的自動旋轉尾驅動輪用金属圈进行了改进加固,取得了一劳永逸的效果。现在拍了几张照片,给模友们分享。

网友:
我这个地方从来没有坏过,是不是lz螺丝拧的太紧了?

网友A:
这个地方的螺丝只是受剪切力而不受拉力,而且一般都是自锁螺母,完全没有必要拧紧。小齿盘开裂往往都是螺丝拧紧压的。我的经验是用手指捏住螺丝刀拧到拧不动再退半圈,妥妥的

网友:
90SE,一包裹静态展示中,现在飞摔了都不好找件,玩油的很少见了。

网友:
就算裂了,也没有问题。
齿盘掉不下来,也不会影响动力传输。
没必要。。。

网友:
来一张亮机图看看

网友:
请问楼主的50震动大吗?怎么调?

网友:
没必要,即使裂了也没有关系。因为里面还有金属单项轴承衬套,不用担心驱动齿轮打滑……

楼主:
这个齿轮是通过皮带带动尾翼的,一旦裂开尾翼失效,马上炸鸡。另外这个齿轮在直机空中熄火时,也能通过皮带带动尾翼旋转,控制方向,做到熄火安全降落。要搞清它的原理,好好学习吧!

网友:
雷虎的翼首龙还是很经典的。

网友:
为什么不用铝合金 车成圆的,还能一定程度上避免偏心造成的震动

楼主:
是利用废旧的铜闸阀,稍作修正即可,顺手而得废旧利用,六边形钻孔也方便。其实用圆的也行,举一反三。哈哈!

网友:
这个方法很好,但是我认为,这个地方没有办法整个裂开。
因为这个齿轮的结构,螺丝孔以上是实心的。当承载极限扭力时,整个结构会被剪切掉。
这个铜质/钢制保持环不能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可以让人安心。。。

网友(2015-11-05):
引用 楼主:
是利用废旧的铜闸阀,稍作修正即可,顺手而得废旧利用,六边形钻孔也方便。其实用圆的也行,举一反三。哈哈 ...

请问老前辈,雷虎30的尾管是什么尺寸的?还有离合杯上面那个驱动齿有什么替代品吗?

楼主:
雷虎30的尾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雷虎30的驱动齿是10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雷虎30的尾管,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54.hYEnx0&id=9502491336&ns=1&abbucket=2 ...

问过了没货

楼主:
雷虎30尾管尺寸:572mmX21.50mmX0.6mm.可以用天子50尾管改制30级,只是长度不一样。天子配件 50尾管TZ0010-50(雷虎通用)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OZ&id=195689022

楼主:
南京意达模型有货。25元一根,

楼主:
模友兄弟你好!找到直接代用雷虎30尾管啦。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地方的螺丝只是受剪切力而不受拉力,而且一般都是自锁螺母,完全没有必要拧紧。小齿盘开裂往往都是螺丝 ...

对的,我飞过3台雷虎,此处都没坏过,螺丝不要太紧

网友B:
30/50v2已经停产多年,不晓得配件还能维持到好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