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组大神!关于7寸显示器。

楼主(2015-09-22):
图一是今天刚到的雪花屏幕,7寸,亮度500,车载用的,清晰度一般,150大洋凑合用吧。

相对于图2,超清,700亮度,FPV专用,.效果非常不错,淘宝是400多,可以加音频功放和图传。但是烧了。

请问下大神,图一的驱动板能不能装到图2用?如果能?清晰度还能恢复原来吗?

楼主:
求助大神!在线等答案!

网友A:
7寸 亮度500 雪花,你确定么。这么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7寸 亮度500 雪花,你确定么。这么便宜

tb这样标的,是车载显示器,亮度应该有400-500.清晰度不行啊。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楼主:
tb这样标的,是车载显示器,亮度应该有400-500.清晰度不行啊。一分钱一分货。

真心便宜,我自己组,一个亮度500CD的屏都要100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心便宜,我自己组,一个亮度500CD的屏都要100多了!

今天试用了,果然不太好。

网友B:
用得着那么高的清晰度吗,再清晰的摄像头接上图传也是个废,除非高清图穿传,接图传后清晰度会大打折扣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天试用了,果然不太好。

标500,按照你买的价格,最多也就350吧,淘宝商家也是要钻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标500,按照你买的价格,最多也就350吧,淘宝商家也是要钻钱的

一分钱一分货吧,先凑合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得着那么高的清晰度吗,再清晰的摄像头接上图传也是个废,除非高清图穿传,接图传后清晰度会大打折扣

5.8g图传,接鹰眼,效果一般般。

网友C:
150?那玩意儿能是真的么,我们用的雪花屏都是1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那玩意儿能是真的么,我们用的雪花屏都是180的

基本满足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