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了套50CC 3D机,求配置,,顺便收设备

楼主(2015-09-23):
收了套全新KATANA的50CC 空机,,之前玩电的,油的只玩过甲醇车,汽油机没接触过,发动机用50-60CC的,,舵机应该怎么配?发动机上是不是需要两个舵机?一个风门一个油门??副翼和方向舵,升降舵舵机用什么规格呢??汽油机容易空中熄火吗?油箱倒飞时是不是吸不到油了??    有出50CC设备的吗?顺便收了~~

网友A:
舵机应该怎么配? --- 数码舵机,7公斤/厘米 扭矩的舵机为起点,升降舵需要2个,左右一个,副翼一边一个,尾舵一个用拉线, 油门一个

发动机上是不是需要两个舵机? 一个风门一个油门?? ---- 完全不需要,这是要增加舵机/接收器的负荷,况且你用汽油机肯定要裁罩的,所以有空间用手进去搬动油门,摸不到就用风门杆(不懂我给你发图)

副翼和方向舵,升降舵舵机用什么规格呢??---- 副翼7公斤绰绰有余了, 升降舵由于你用了两个,也够了。如果有钱买个好点的给尾舵把,如果你要飞knife edge的话。

汽油机容易空中熄火吗?---不容易,除非你油门低速设置有问题。

油箱倒飞时是不是吸不到油了---不是,你要在邮箱里面把吸油管加重,注意不能太长了,安装前上下左右晃晃,看能探低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舵机应该怎么配? --- 数码舵机,7公斤/厘米 扭矩的舵机为起点,升降舵需要2个,左右一个,副翼一边一个, ...

同学习

网友:
我有套设备要出~你可以加我QQ84513147

楼主:
用一套12KG拉力的电机来飞50CC怎么样??   电机比发动机要轻近一公斤,12S 5000电池大约1.5公斤,发动机不会调头痛,,,,电机的简单稳定~~~ 电池我多多,,几十箱6S电池,边出边飞:)))

网友:
50cc级别用电的很少吧

网友(2015-11-10):
我有三套设备,单缸42 单杠55 双缸60 qq530182025

网友:
舵机两套,一套4颗9kg 一颗20kg 另一套四颗20kg 一颗25kg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一套12KG拉力的电机来飞50CC怎么样??   电机比发动机要轻近一公斤,12S 5000电池大约1.5公斤,发动机不 ...

6S电池有3300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6S电池有3300的吗?

有2000,4000,4500

网友(2016-01-26):
这个处理的飞机是魔手的电动版吧,电动版本机头结构强度比油动版本差,主要是电机没什么振动,油机振动大

网友:
安装的时候所有螺丝都要上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