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距离,图传距离,地面站距离,三者关系?

楼主(2015-09-23):
新手想了解如下几个问题:

假设遥控距离是由高频头和接收器决定的,设为D(r)

图传距离是由图传发射端和接受端决定的,设为D(v)

地面站距离是由于地面站发射端和接受端决定的,设为D(g)

以APM飞控板来说,如果用的遥控器为D10, 然后外接图传,还有地面站软件3dr。

距离关系应该为 D(g) >= D(r) > D(v)
距离太远,失去控制,地面站还能给飞机指令返航RTL模式。

1) 请问,怎么才能打到飞行距离为10KM呢?
需要做那些改进?

2)如果D10 不能胜任,换x9d 遥控可以吗?
其中遥控器里面的2.4Ghz 还有更换433的增程会不会对地面站的433接受发射端有影响?
既然遥控都增程了,地面站也应该需要增程。

遥控增程可以和地面站共用一个增程吗?

求大神帮忙解惑,谢谢啊!

网友A:
行业机的设计是地面站最远,遥控距离最近
10km级别的地面站无人机的遥控器一般是起飞和降落,以及目视距离范围弄,其他基本靠的是地面站的航点和编程功能,此时依赖数传。最起码
飞10km不是简单的升级装备,但仅装备的资金就够呛,还得考虑诸多因素,最好的不一定是能用的
另外,通过给2.4g控加功率来达到远距离的目的不妥,这个本人实测过,效果没有预期的50%。具体原因好像貌似跟2.4g本身特点有关,所以很多人用别的方式,433神马的。
10km,装备上不能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行业机的设计是地面站最远,遥控距离最近
10km级别的地面站无人机的遥控器一般是起飞和降落,以及目视距离 ...

我同意您的观点。地面站最远。视频次之。手控次之。

那么这样的话,请问,需要硬件怎么支持呢?

具体到,使用什么模块,电路,或者天线

1)数传怎么提高距离
2)视频怎么提高距离
3)遥控怎么提高距离

4)其中,数传与遥控的是否可以放到一起增程呢?

求大神解答

网友:
3者好像可以一起增程,只是说好像,我见过,但没试过,叫什么三合一电台。但是这个玩意体积和价格实在令人发指
数传单独增程貌似成品用的都是加大功率的900M
视频一般情况用高端的高清图传
遥控用433
但是这几样到底能互相干扰什么程度,真心不知道,都是要钱的物件
个人觉得你还是考虑先怎么理论实现10km续航比较好,电子产品好买,无非是花钱,然而最基本的续航是靠搭配合理性来完成,这个东西要真正实现过的老鸟才能帮到你

网友B:
要飞10KM没这么多讲究,,433增程,1.2G图传,,在电磁环境还可以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10KM的续航问题,完全就不是问题,以死胖子40-50KM的巡航速度来算,,10KM距离,算来回30KM,也只需要40分钟的续航,这个完全就没有难度。

有些东西,如果只是为了玩,没必要去深入研究,,大家都这么用的,你就这么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飞10KM没这么多讲究,,433增程,1.2G图传,,在电磁环境还可以的情况下是没有问题的。

至于10KM的续 ...

不是为了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为了玩

那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