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Ronin-M 如何消除手持中上下的晃动?

楼主(2015-09-23):
如题,我们知道无刷云台非常好的解决了水平、垂直、仰俯的稳定,不知手持中的上下晃动如何解决?请教一下用过的朋友非常感谢!

网友:
买 易事背

网友:
不是有五轴云台么

网友A:
调好参数平衡就不会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调好参数平衡就不会了

平衡参数也只是三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平衡参数也只是三轴吧

是的,像如影.调好上下也可以平衡.是你没调好才会晃

网友:
用小碎步。。。

网友:
调好平衡. 用APP调参..完美解决

网友:
有四轴云台了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人肉弹簧臂,呵呵。

网友:
楼主,我推荐你个设备

网友:
再加一轴?

网友(2016-04-02):
说明书写有,我的问题出现在第三个,
当稳定器出现下列情况时需初始化
①稳定器启动后,相机的俯仰角度与水平面有小角度偏差。
②稳定器启动后,相机的横滚角度与水平面有小角度偏差。
③保持静止时,水平朝向有频繁的小角度修正。

按说明书恢复初始状态,校准6面罗盘,及升级最新固件,我的Z1-SMOOTH C就是这么解决了

网友:
真是绿色环保无污染的方案。

网友:
这个只能练步伐,练臂力,就像用枪一样,不是谁都可以握稳枪的,

网友:
靠练脚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