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况转播0928更新】3d打印全碳纤200轴距穿越小钢炮

楼主(2015-09-23):
正在3d打印山悟,工期太长了,忍不住忙里偷闲打了个穿越机架先玩玩。
虽然之前打印过几个穿越机架,都不太满意,这次这个感觉几乎完美,上来晒晒。
1、便携,200轴距对我是比较理想的
2、封闭舱体、一体化地盘,目前多数机架都是层板结构,设计不好的摄像头会磕碰,内部容易积灰,再加上我是外观控,喜欢封闭舱体
3、轻量化、高强度,说白了就是要暴力穿越,不惜成本用进口碳纤材料打印,据说强度比传统pla材料高10倍,质量轻,耐高温,目前我用最大密度打印约84g,毕竟全机舱,已经比较满意,而且这个银灰色太科幻了
4、配置:1806无刷,10a电调,naze32飞控,8mm摄像头,200mw图传
5、todo:
装机,然后抽时间再画一个808的可拆卸支架,根据需要对机舱开孔和空间再优化
另外感觉目前强度和重量比上再优化一下,装好机舱我站上去没事,别问我体重,预计再轻一点,优化完重量控制在60g左右

补充一下大家关心的问题:
1、材料,基础料是碳纤+abs,里面肯定混合了一些其他配方料
2、桨叶,可以用4寸或者5寸的
3、重量,某宝上200轴距全碳纤机架最轻的一款60来克,层板结构,我这是全机舱,至于层板和机舱孰优孰劣,恐怕各有所好,我这个也可以做成层板机构,当然会更轻

——————————————————————
0928更新装机进度及配置:
电机:bys 1806 2300kv
电调:好赢10a
分电板: mastek五合一(报警、ubec、led控制)
led等:大力家的超轻防水灯条
飞控:cc3d
摄像头:600线 迷你头
图传:ts5823模块+天线直接焊接+散热片+1.7厘米无刷风扇散热
电池:xt30接头,3s
桨:5寸

分电板及电机电调

分电板及电机电调

飞控做屏蔽后安装在分电板上方

飞控做屏蔽后安装在分电板上方

网友A:
碳纤材料也可以打印了 这个是用什么喷嘴呢?这个厉害,福音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帅!帅呆了!

网友B:
带碳纤维的材料吧

网友:
请问 用的哪款3D打印机?

网友C:
重量没有优势,强度对比碳板结构更没有优势,飞控电调都在里面,炸鸡怎么会炸到?进灰在所难免,吹一吹就好了!再一个你这个机架上几寸浆,5寸放得下吗?如果用4寸的话,你用3s电池一定不好飞!

网友D:
很好奇,一根一根的纤维是怎么打出来的....如果没有一根一根的纤维,那还能叫碳纤维么,只能叫碳基材吧...
碳纤维本身是复合材料,真的难以想象3D打印已经进步到这种程度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一根一根的纤维是怎么打出来的....如果没有一根一根的纤维,那还能叫碳纤维么,只能叫碳基材吧...
...

估计只是增加了少量碳纤维碎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很好奇,一根一根的纤维是怎么打出来的....如果没有一根一根的纤维,那还能叫碳纤维么,只能叫碳基材吧...
...

肯定不是长纤维,可以理解为碳纤维粉末混合abs,强度跟碳纤板有差距,主要优点是兼具快速可塑性和高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碳纤维的材料吧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量没有优势,强度对比碳板结构更没有优势,飞控电调都在里面,炸鸡怎么会炸到?进灰在所难免,吹一吹就好 ...

可以用4寸或者5寸的,层板和机舱各有所爱吧,我可能有洁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估计只是增加了少量碳纤维碎屑

正解!目测重量比pla轻15%,强度仪器没法测,手掰测试比pla强很多

网友:
重量不低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材料也可以打印了 这个是用什么喷嘴呢?这个厉害,福音

卖家说喷嘴建议0.4或0.5的,层高0.1以上,我用的0.4喷嘴,层高实际测试0.2已经很细腻了,流动性介于pla和纯abs之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不是长纤维,可以理解为碳纤维粉末混合abs,强度跟碳纤板有差距,主要优点是兼具快速可塑性和高强度
...

涨姿势

楼主:
层板结构的话整体应该能到50g以内,我对机舱有癖好

网友F:
这样的话会不会牺牲机体强度?  没那么耐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的话会不会牺牲机体强度?  没那么耐炸了?

强度绝对够,下一步优化打印参数,重量和强度找到一个平衡,等我实际炸炸看

网友:
什么打印机?

网友G:
封闭舱体会不会影响图传散热呢?

网友H:
应该叫混碳材料。。田宫的部分车架就是混碳材质。。以前有台TA05被别克压过去。。竟然完好。。继续操。。

网友I:
ubq的机架,180和200都有,我用PLA打印的5MM,密度50%,硬度绝对强,唯一担心不耐热…同楼主,外观党,喜欢全封闭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H:
应该叫混碳材料。。田宫的部分车架就是混碳材质。。以前有台TA05被别克压过去。。竟然完好。。继续操。。

是这意思,混碳,兄弟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I:
ubq的机架,180和200都有,我用PLA打印的5MM,密度50%,硬度绝对强,唯一担心不耐热…同楼主,外观党,喜欢 ...

180只能用4寸桨,图传散热应该问题不大,等我装机确定图传位置后外壳上开几个散热孔或者装微型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I:
ubq的机架,180和200都有,我用PLA打印的5MM,密度50%,硬度绝对强,唯一担心不耐热…同楼主,外观党,喜欢 ...

pla要格外注意散热,基本50度以上就开始变形,之前机架图传和ubec位置直接鼓包了

楼主:
基本装的差不多了,图传模块焊盘太小让我弄坏了,等新模块到了替换下就可以试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