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自稳出问题

楼主(2015-09-23):
如题,用自稳模式,起飞后,鸡鸡自稳就出问题了,一时偏右,一时偏后,不能平衡悬停?有大神来教教我吗??
(做了水平校准的,之前还好好的,炸鸡后就出问题了,开始以为是CC3D问题,买了个新的,从新刷完后,还是一样的问题,大神求救啊)

网友A:
cc3d飞起来本来就不能自稳悬停,要用摇杆修正,否则会飘走的。不是你想象的飞起来摇杆都不用动。

网友B:
CC3D可以通过调整能脱控定在一点几秒钟但绝不会长久保持

网友C:
每块CC3D的传感器感度都有差异,我两块CC3D,一块稳得一逼,另一块就漂,调参无改善,所以试图通过外部手段解决稳定度问题不切实际。
楼主说炸过以后才漂的明显,那有必要重新校准陀螺仪试试。

网友D:
你设置的只稳是 Attitude, 还是 ra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飞起来本来就不能自稳悬停,要用摇杆修正,否则会飘走的。不是你想象的飞起来摇杆都不用动。

我当然知道,是偏右很严重那种,一时一时的,横滚摇杆我几乎打满左边才能勉强扯会中间,很明显是CC3D自稳有问题,鸡鸡的姿态是横着有30度向右边偏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设置的只稳是 Attitude, 还是 rate?

全自稳的,Attitude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块CC3D的传感器感度都有差异,我两块CC3D,一块稳得一逼,另一块就漂,调参无改善,所以试图通过外部手段 ...

已经从新校准过水平的,我还把CC3D清空从新设置过,还是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CC3D可以通过调整能脱控定在一点几秒钟但绝不会长久保持

我不是要悬停的效果,我是想证明 我的CC3D有问题,可能是设置问题,也有可能是其他配件问题,比如电调 接受 遥控之类的,我之前飞了一个多月还好好的,摔了一次机自稳就出问题了,刚开始回家从新插电脑校准陀螺仪就会好点,现在一起飞就有问题了,而且换了个新的CC3D飞控问题还是存在,我真没办法了

网友E:
桨的问题,震动太大导致陀螺仪疯掉

网友F:
同意10楼的看法,是机身震动导致。我有过这种情况,换了新桨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和我的问题很像啊,我也是一次猛烈的炸机之后,只要用自稳或者半自稳,起飞就右倾,杆打左最大才勉强让飞机水平。,奇怪的是手动或者a+模式就没问题,更奇怪的在后头,以为飞控出毛病了,买了个新的CC3D,全部重新设置了参数,水平也仔细校准了,姿态在地面站里看是正常的。结果试飞还是这个问题,只要用自稳,准翻,用手动就一点事没有。

网友G:
我是两周的新手,起飞也是不能脱控的,会自己往一个方向飘,稍微动一下摇杆想调整,又嗖的一下朝反方向跑了,就一点调整就好剧烈的反应,咋办呢?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同意10楼的看法,是机身震动导致。我有过这种情况,换了新桨就解决问题了。

这么说飞控不仅要保持水平,还要做好防震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么说飞控不仅要保持水平,还要做好防震

炸过以后,飞机各个运动部件都有可能会产生震动,平时就是要注意排震的。必要的话,还需要重新拆检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桨的问题,震动太大导致陀螺仪疯掉

谢谢你的解答,我猜应该是电机问题,可能炸歪了,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G:
我是两周的新手,起飞也是不能脱控的,会自己往一个方向飘,稍微动一下摇杆想调整,又嗖的一下朝反方向跑了 ...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解决了吗?各个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解决了吗?各个参数是怎么设置的?

你是新手嘛?调整参数为自动模式,就好很多了,并设置bank里的参数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是新手嘛?调整参数为自动模式,就好很多了,并设置bank里的参数

飞cc3d是新手,一直飞APM,感觉APM的速度比较适合我,cc3d太快,只是想休闲飞,不做什么翻滚,能给个截图吗?

网友:
我新装机也是这样偶尔直接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