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烧了 求各位帮我看看

楼主(2015-09-23):
遥控器貌似是烧了  接了3s的电池(11.1v)具体看图   是不是图中的那个电子原件烧了,如果是的话 那是什么电子原件?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那个位置是个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以前那个位置是个保险

是这个吗

网友A:
旁边的2个点中间的细铜丝你没见烧断了? 以前这个位置是个保险管 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直接pcb上了个细线当保险用了 可以先接好后通1S电试试

网友B:
稳压管烧了,拿去修电视那换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稳压管烧了,拿去修电视那换个

是这个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旁边的2个点中间的细铜丝你没见烧断了? 以前这个位置是个保险管 估计是为了节约成本直接pcb上了个细线当保 ...

直接接在一起吗?

网友A:
是的 你可以找个早期的天7pcb图看看就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你可以找个早期的天7pcb图看看就知道

那我接在一起  用v供电

网友:
接个保险管试试,如果正常了说明那细细铜箔就是当保险用的。另外要用锂电应该用3s磷酸铁锂电池,3.2-3.3伏3节9.6-9.9伏刚好。我见过FUTABA 10CHP用锂电把控烧了,天上600级的直机一头炸在水泥地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我接在一起  用v供电

1S 原来的电池供电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的

如果不换   直接接一起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S 原来的电池供电即可

我用的是天七原配的电池仓  装了四节5号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不换   直接接一起可以吗?

除非你懂电子,不然不要做这些无谓的折腾。换个几块钱,乱搞把控烧了就是几百的事!

网友C:
稳压二极管不能短接吧,把它拆了就可以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七原配的电池仓  装了四节5号电池

那你继续用以前的供电方案即可

楼主:
那我去修电视那块要一个稳压二级管换上就行吗   这个有正反还是随便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天七原配的电池仓  装了四节5号电池

注意 我说的短接是指 烧断的锡箔,并不是旁边红色的二极管 红色的二极管应该和你这个问题关系不大。只需要把端开的2边锡箔纸接好 在锡箔2边有圆点焊点 接上后用原本的供电方案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稳压二极管不能短接吧,把它拆了就可以用了

你好  你确定是拆了不用换吗?    我觉得拆了没用吧  需要焊一个新的。 因为我烧了之后再接就没反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