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瞎琢磨了一个波箱,请大神们帮忙看看可行否

楼主(2015-09-23):
1、采用单输入,前级1级减速,2级切换输入方向,动力可使用减速电机,油动
2、左右转向时,通过中心绿色摇臂左右调整来调整3级齿轮位置(图中红色位置),切断对应侧的动力输入,摇臂单向调整,另一侧不受影响。
3、第4级中间粉红色部分是差速器,正常时太阳轮随输出轴转动,转向时通过舵机来刹车(控制差速器外壳——更正),驱动另一侧反向转动,类似双流效果。(这一点请高手看看想法是否正确)
4、转向时需要先执行第2步,再执行3步,使用2个舵机混控不知是否可行?需要测试。
5、刹车备用方案,是采用一个舵机同时控制2、3步,完全切断动力后再刹车(见下图)。,但波箱空间可能不够。

说下优缺点吧
1、输入动力灵活、比例可通过输出轮、和输入减速来调节。
2、齿轮都是选用1M比较常见的,简单实用,成本低
3、开始时可以舍弃4级的差速锁,也能正常跑,可扩展

不利也有3点
1、差速锁打算实用行星结构,大小和两侧输出轴不好解决(阶梯轴)
2、刹车装置不好处理,切断对动力时,可能会打齿
3、空间占用较大

不当之处请求多多指教!谢谢各位了!

楼主:
占楼,怎么没人给点意见呢?

网友A:
你的行星架都没有动力输入,这样根本无法转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行星架都没有动力输入,这样根本无法转向的。

转向时锁住太阳轮,一侧有动力输出啊

网友B:
你这简图画的太不专业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向时锁住太阳轮,一侧有动力输出啊

你这个锁不锁没有意义,而且差速也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你的行星架是脱开的,当你脱开一侧动力以后,这一侧仍然有驱动轮的阻力,只会使你的行星架减速,而行星架在那儿傻转而已。就好比动力分两路,转向时一侧无动力,另一侧有输出,如此转向而已。
个人建议,你如果要采用刹车转向的话,动力从行星架输入,刹两边的太阳轮即可,这样一侧的动力还可以补偿至另一侧。不知楼主明白了没。

网友C:
原理可行,只是齿轮错开的方法小模型慢慢走的凑合,16比例还想跑快的话可能打齿会很严重,不建议这样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简图画的太不专业了。

草图,能说明想法就行,本事也不是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锁不锁没有意义,而且差速也没有起到作用,因为你的行星架是脱开的,当你脱开一侧动力以后,这一侧 ...

谢谢哥们的建议,你说的是双流的实现方法,需要2个差速器,和一个反向器,我这是单差速器的实现方法,依靠刹住差速器太阳轮的方法,将一端的动力,分到2端,实现两侧驱动轮反转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可行,只是齿轮错开的方法小模型慢慢走的凑合,16比例还想跑快的话可能打齿会很严重,不建议这样整。

大神来了,心喜!!!,能确认原理上可行就满足了,打齿问题考虑到了,慢慢解决吧,打算先做个来试验一下,我记得成都许师傅做1:10的豹二时,使用了类似的方法来换挡,看视频打齿不是很严重,我想把减速尽量放到输入前端,到齿轮错开时转速已经很慢了,应该能缓解打齿吧,谢谢飞燕兄指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来了,心喜!!!,能确认原理上可行就满足了,打齿问题考虑到了,慢慢解决吧,打算先做个来试验一下 ...

换挡频率远低于转向,问题不突出,就提个醒,你真要做的话我也知道是拦不住的,有很多问题说不清楚,做过才知道,心里也有底。之前有一个做蒸汽动力的坦克,就用这个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草图,能说明想法就行,本事也不是专业的

你画复杂了  有简化画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哥们的建议,你说的是双流的实现方法,需要2个差速器,和一个反向器,我这是单差速器的实现方法,依 ...

我说的不是双流,是单差速,刹车转向,你可以参考京商的一款履带车,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还有,飞燕说这种方式可行,恕我眼拙,我根本就没看出如何使另一侧驱动轮反转。也就是根本无法行进中转向。这款波箱做了没有意义。我也是新手,说错了大神勿喷。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双流,是单差速,刹车转向,你可以参考京商的一款履带车,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还有,飞燕说这种 ...

驱动轮边上那一坨是个带台阶的齿轮而已,不是行星齿,所以他驱动轮和差速器是直连的。切断一边动力,再刹住差速器外圈,确实可以反转,虽然原理上行得通,实际使用会有很多问题,所以我不建议他这样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驱动轮边上那一坨是个带台阶的齿轮而已,不是行星齿,所以他驱动轮和差速器是直连的。切断一边动力,再 ...

楼主刹的可是太阳轮哦,所以我看不可行。刹差速外壳是可以的,但是还不如动力从齿圈入,刹太阳轮来的方便,至少不需要拨档,但是不能原地回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刹的可是太阳轮哦,所以我看不可行。刹差速外壳是可以的,但是还不如动力从齿圈入,刹太阳轮来的方便 ...

照我的理解是刹外壳,不知道是楼主描述有误还是我理解错了。刹断开动力的太阳轮也能转向,这样差速器就没有作用了,要是只为了实现原地转向加入差速器和一个外圈刹车实在划不来,所以我理解刹的不是太阳轮。
   这样话虽然只要一个刹车就可以了,但是还要两组动力切断的装置,确实不如差速器输入动力,刹太阳轮转向方便,而且操控性能上也没有任何优势,只是多了个原地转向的功能,所以我再一次建议不要使用这个方案。拦不住的话我也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我的理解是刹外壳,不知道是楼主描述有误还是我理解错了。刹断开动力的太阳轮也能转向,这样差速器就没 ...

是刹住外壳的,文中表述错误了,谢谢兄弟们的建议,这种方法不成熟,打算试着改进看看,贵在折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不是双流,是单差速,刹车转向,你可以参考京商的一款履带车,用的就是这种方法。还有,飞燕说这种 ...

兄弟有相关的资料吗?能不能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
坦克不建议用刹车转向,像京商的雪地车可以,重量轻。坦克太重刹车转向,难度超过想象

网友D:
我做过一款,试车后放弃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做过一款,试车后放弃

为什么放弃了 这种方案?还有中间的差速器是什么型号的?多谢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放弃了 这种方案?还有中间的差速器是什么型号的?多谢

差速器是HSP1:8油车用的中差速。由差速器两端延伸出来的轴是用来刹车的。
试车前担心不能走直线,但事实证明直线走的很好,转向时用老虎钳夹住一端都非常吃力,舵机根本夹不住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差速器是HSP1:8油车用的中差速。由差速器两端延伸出来的轴是用来刹车的。
试车前担心不能走直线,但事实 ...

那如果纯油动的,转向分路里面用摩擦离合,舵机控制压紧力,从而无极调速,够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差速器是HSP1:8油车用的中差速。由差速器两端延伸出来的轴是用来刹车的。
试车前担心不能走直线,但事实 ...

直接刹轴肯定不行,所以我在差速器外壳上加了个类似碟刹盘的东西,准备先实验一下,折腾着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纯油动的,转向分路里面用摩擦离合,舵机控制压紧力,从而无极调速,够力吗?

摩擦离合是类似碟刹的装置吗?不懂这个,求大神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纯油动的,转向分路里面用摩擦离合,舵机控制压紧力,从而无极调速,够力吗?

还有就是你之前说的方案就是楼上的这种吧,我觉得可行啊,只是不能原地转向,需要2套刹车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如果纯油动的,转向分路里面用摩擦离合,舵机控制压紧力,从而无极调速,够力吗?

理论上这种方案可行,但我不知道怎么去换算力度。
用差速器的外壳输入动力,转一圈两边输出也是一圈,但是如果刹住一端,那么另一端就输出二圈,我不知道对输入的动力有没变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刹轴肯定不行,所以我在差速器外壳上加了个类似碟刹盘的东西,准备先实验一下,折腾着玩

是的,力矩越大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摩擦离合是类似碟刹的装置吗?不懂这个,求大神指教

类似,也就是靠摩擦力传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也就是靠摩擦力传动。

谢谢指点,我去度娘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