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F15涵道搭配等问题,谢谢大家

楼主(2015-09-23):
遥控天7

电池花牌3S 2200 25C         90*2
电调好盈天行者50A
是否够用-同价位有无更好其他选择
涵道套装群汐2839-3500KV 12叶 64mm
对于此机是否够用(基本以航线为主)声音是否比5、6叶的好听
舵机银燕9g金属舵机         18*5有无必要上金属舵机,银燕塑料齿舵机是否够用
空机FMS F15 64mm EPO
TB上比EPS F15空机贵100左右,选哪个比较合适?(外观的强迫症患者..

主要目标是仿真平时偶尔拿出来休闲飞飞航线,麻烦大家帮忙参考一下,感激不尽!

网友A:
外观有强迫症就别买64 F15吧,都不是全动平尾。太假

网友B:
休闲飞,还是64 T45.。。个人建议,  最好用4S,可快可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观有强迫症就别买64 F15吧,都不是全动平尾。太假

有什么其他机型推荐吗?就看上F15和F18这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休闲飞,还是64 T45.。。个人建议,  最好用4S,可快可慢。。。

无奈就看上F15和F18了,因为手头有3S电池通用性比较高吧

网友:
飞翼的f18在64涵道里面算仿真性比较高的

网友C:
考虑一下飞翼新上市的90F15?
全动平尾,带襟翼、减速板
只是比较重,大概3.8公斤。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考虑一下飞翼新上市的90F15?
全动平尾,带襟翼、减速板
只是比较重,大概3.8公斤。

一个是资金问题一个是体积问题所以暂不考虑9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