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用电调怎么加风扇

楼主(2015-09-23):
想车船通用

网友:
这还用加风扇

网友:
有水冷还加风扇作什么

网友:
风扇是直接螺丝拧在散热片之间的。

楼主:
是想用在车上

网友:
车用,直接加上就可以啦

网友:
直接扭螺丝   风扇插接收机空余通道这样不就行了?

网友:
风冷的效果不如水冷,工作电流要小于水冷时的工作电流才比较安全。

网友:
装逼如风常伴汝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