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小金刚550四轴的一点装机心得

楼主(2015-09-23):
对于喜欢蝴蝶型机架的飞手来说,小金刚550的机架比SkyHero的架子便宜很多,这个架子我看了很久,这学期开学入了它并成功飞行,现在有些心得想和大家分享交流一下。

先报下配置:小金刚550四轴+NAZA-M-V2+铂金30+疯狂2214KV930+1045普通碳桨+九泓4S5200mah25C电池,天九遥控.续航12min。

小金刚的机架第一眼就是敦实,铝管机臂拿到手的时候我也是惊呆了。在组装的时候发现一些问题,想必大家也遇到了。

原配电机座螺丝短,自锁螺母旋不到㡳,紧固不充分,在这里我更换了较长的螺丝(原配M3*11.5,更换成M3*14的).电机方面,电机座的厚度是3mm,疯狂原配是M3*5(说明上是M3*4的,实际螺丝长度是*5的.)的螺丝,一样紧固不充分,建议更换.电机出厂预留的线头也太短太细,都不太敢折弯,在穿过线孔的位置,套了两层热缩管加固.

电机座的大小,补充说明一下,电机座直径实测为36mm,即你可以安装的电机的外转子直径要小于36mm,个人建议综合载重用28系列电机正好(别问为什么我用22,因为没钱 T_T)

下图是螺丝长度的对比

下图是电机座螺丝的紧固对比

关于电机座方面,可以看到我没有安装夜航灯和灯罩,本来是有安装打算的,但是前天飞行后发现电机安装螺丝会因为震动松脱(为什么不上螺丝胶?因为螺丝胶会腐蚀塑料)看来现在的确有必要上了,而且一定要小心上

关于机架整体方面,尾部空间足够,飞控接收机位置足够,但是困扰大家的就是电调位置和电源线布线,在过去的潜水和机身上板的开孔位置来看,应该是要把电调放在上中心板的,然而,这样个人认为会不美观,于是我选择了放在机臂侧面,虽然电调线会影响到罩壳的安装,但小心点问题不大,我现在一般情况下就不罩罩壳飞了.另外,在电调线出机臂管的部位,建议套上热缩管以防剐蹭,在电线卷曲的位置尽量放大弧度以防电线折断.在电线与机身刚性摩擦的地方建议垫3M胶之类的.

头罩方面,可能因为设计时考虑到美观的问题,GPS支架位置只预留了一个孔,这导致罩壳就被圈在机身上了,不太方便,我在壳尾剪了个槽,这样就可拆卸了,建议厂家可以设计成像亚拓的头罩一样,是个槽.

下图是电调安装位置

飞控等排布

电源线布线方面,我选择了飞越的集线器,建议大家用六轴版的,面积大,接口足够,有扩展余地.当然,由于中心板过小,集线器外壳是放不进的,只能裸板,为了美观,我用瓦楞纸包起来.

中心板排布和集线器安装

机机照片

妹子说从后面看脚架有点萌萌哒~

总结来说,小金刚的架子还是很亮骚的,很喜欢.只是在一些细节部分的处理,比如被众网友吐槽的用料和重量问题,脚架的T型管太脆一拧紧就裂等问题,还有帖子里指出的螺丝过短问题,希望X-cam方面做出点改进.
发个帖子抛砖引玉,互相交流心得~~~

楼主:
一楼是我的,因为试飞只有我一人,不方便拍视频,而且个人认为试飞拍个视频,飞机上去,悬停,下来,毫无乐趣没有软用。反正,我就告诉你,这个配置能飞到12分钟。

网友:
这个配置12分钟不算长,,,

网友A:
不能折叠吗?玻纤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折叠吗?玻纤板?

玻纤的,不能折叠。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能折叠吗?玻纤板?

目前没有追求长续航的想法,夜长梦多。

网友B(2015-11-19):
550還好450機架要小心選电機因前擘太短上1045會打到機壳,重有機身實在太重

楼主:
引用 网友B:
550還好450機架要小心選电機因前擘太短上1045會打到機壳,重有機身實在太重

机臂用铝管中心板用玻纤的确是厚重的用料,而且说实在的对于这个价格来说是贵了。450的架子的话考虑用8寸桨。至于机壳,我现在都不装。

网友B:
其實我都有試過用8寸槳 , 但升力不夠 , 8寸槳同樣會打到機壳最後我要加高电機座10mm先可用10寸槳 , 我电機用銀燕新板 MT2216 II 电調用好盈樂天XRotor 40A 亚太版 NAZA LITE飛控 AT9搖控 (之前用JR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實我都有試過用8寸槳 , 但升力不夠 , 8寸槳同樣會打到機壳最後我要加高电機座10mm先可用10寸槳 ...

8寸桨一样会打到机壳的话那的确就是设计问题了,建议跟我一样不装机壳飞。加高电机安装高度的话可能会导致震动的放大。那个机壳的设计也是,装好之后就相当于被GPS圈在里面了,想拆装都不方便。。。至于电调,Xrotor只有20跟40A的真是尴尬,其实30A正好。

网友B:
說得也是 , GPS被机壳圈左裹面裝拆真是十分不方便 , 电調就不明 xrotor 為何沒有出30A我本想買30A的 , 至於加高电機安裝高度会導致震动放大問題 , 之前用三隻金屬介子升高 , 震動小還可以的 , 後來我改用2隻5mm硬膠介子後震動巳幾乎沒有了. 但我暴力飛行末有時間測試, 其實我都認同樓主建議不裝機壳飛的 , 只是我有時下微雨也和朋友作死走出去飛 , 所以下雨我就想要裝返個機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說得也是 , GPS被机壳圈左裹面裝拆真是十分不方便 , 电調就不明 xrotor 為何沒有出30A我本想買30A ...

哈哈哈,跟我一样机壳剪个口子吧~~~

网友:
巳經剪了

楼主:
好样的~~~动作够快~

网友B:
最多下雨飛時貼返塊膠紙防入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多下雨飛時貼返塊膠紙防入水

下雨天我都不飞。

网友C:
我的第一架四轴就是它,2814电机,电池一样,挂狗加云台,只能飞十分钟。好看但是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第一架四轴就是它,2814电机,电池一样,挂狗加云台,只能飞十分钟。好看但是太重了

的确是重。我现在电机2810,云台什么的还没上呢。11分钟左右。

网友D(2016-06-13):
本来也想入,但是听你们一说太重我就另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本来也想入,但是听你们一说太重我就另考虑了。

我就是冲着它外形买的。但从实用性来说不能折叠就不方便携带,空间还小。机架还重续航短也就罢了我可以不管,但是看看用料对比下价格就有点不开心了。。。我自己仿着画了个不折叠蝴蝶机架比它大算算成本还没它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