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七以修好 感谢上午帮助我的谢谢 具体看下图

楼主(2015-09-23):
最近再做地面站   测试天七的时候不小心烧掉了,于是上午发帖求帮助  感谢各位的帮忙  几分钟就修好了   。 先把保险丝接好  然后去掉稳压二极管  上电  开控  就这么好了

网友:
上家电维修部找个稳压管吧 没几个钱主要是安全

网友A:
我旳也烧了,请详细说一下怎样修理。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旳也烧了,请详细说一下怎样修理。非常感谢。

  (电源旁边红色的那个)稳压二极管下面是保险   把两边的焊点用铜丝(电线里的铜丝就可以,就要两三根左右就够了)焊在一起        这个时候通电如果没有反应    就要把刚才保险上面的那个红色的二极管(电源旁边红色的)拆掉就好了    具体还是看图     焊的时候小心一点  温度不要太高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旁边红色的那个)稳压二极管下面是保险   把两边的焊点用铜丝(电线里的铜丝就可以,就要两三根左右 ...

学习了。多谢。

网友:
楼主 ·你这个 等于把稳压管去掉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习了。多谢。

互帮互助   不客气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互帮互助   不客气

用你教的方法我已把天七修好丶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丶再次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你教的方法我已把天七修好丶非常感谢你的帮助丶再次多谢。

不用客气

网友B:
去修理家电的买个保险管,两边一焊。彻底解决后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修理家电的买个保险管,两边一焊。彻底解决后患。

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