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魔友,你们的OSD有出现过电流电压数据不更新吗 ...
请问各位魔友,你们的OSD有出现过电流电压数据不更新吗?

楼主(2015-09-23):
昨天突然间发现osd的数据更新有些怪怪的,osd的电流电压数据显示0,只在解锁时会动一下,
有个办法是每次换电后链接一下地面站。
我把osd,apm2.8全部都重刷过固件,问题依然不能解决。
请问你们都有这个情况吗?osd是雷讯买的。

网友A:
接线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问题
今天测试了一下,把数传和数传的Y线都拿掉,用OSD直接连AMP的线连接后发现电流电压恢复正常了!!!但是用回数传和Y线就不行了,我以为是Y线坏了重新做一条接上去还是不行~这是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