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大神出来扫盲:多旋翼的抗风性到底由什么决定

楼主(2015-09-23):
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多旋翼的抗风性是由动力余量决定的。不知道是否正确。
电机的kv值是否会对多旋翼的抗风性造成影响。
希望大神来扫盲,谢谢!

网友:
简单点,能飞多快,就能抗多大风

网友:
抗风性是和螺旋桨转速和大小有关

网友:
KV越高 桨越小 dji的感度越高 越抗风

网友A:
我认为在动力允许的情况下 重量越重 抗风性越好 我朋友用E800动力装4轴 不带云吞 抗风性不行 加了云吞抗风性变好 了

网友B:
飞控,翼载荷

网友:
个人认为抗风性体现在两部分,一是抗匀速风的能力,即是否会被风吹走(也就是风速是否大于多轴最大水平速度),这是多轴动力和重量共同决定的,因为多轴最大倾角一般会被限制在45°以下,所有抗风的最大力,也就是水平方向的力,在动力满足的情况下,是跟重量相关的,越重的飞机,由于用来维持悬停的推力垂直分量越大,在最大倾角下的水平分量也越大,水平速度上限也越大。
第二是抗变速风的能力,这部分主要是多轴稳定性的体现,反应灵活,参数合适的多轴,在变速风中,高度浮动,姿态抖动,定点位置漂移都会更小,这个主要取决于两部分,一是动力响应是否足够灵活,即飞控的预期值在实际动力打到过程中是否足够快(比如飞控想1号电机立即刹车,结果1号电机过了1秒才转速减小到预期值,那姿态必然不会太理想),二是飞控部分,即飞控是否能在相对恶劣的条件下准确解算出多轴当前的姿态,高度,位置,和与之对应的角速度,爬升速率,位移速度。这些结算结果会被输入到参数控制器中,通过当前值与预期值的差异和参数的大小,计算出多轴下一步各个电机的输出值。如果这个值不合适,那么多轴依然达不到完美的姿态,或许平时无风环境(或者是相对匀速风)下稍快些或稍慢些,灵敏些或迟钝些,都没有大问题,但是环境变换剧烈,飞行器的稳定性和姿态解算的准确性就有了更高要求。因此如果做好这两方面,大风阵风天相信可以游刃有余。
当然,重一些的飞行器姿态变化相对缓慢,如果动力足够且修正及时,在稳定性上会有更大优势。
本人有个250级的小四轴,试过5级阵风定点,姿态倾斜到接近50°,高度浮动2m之内,位置浮动1m之内,也算是这套动力的合格表现了。

网友:
总结起来就是,动力冗余,重量,飞控,每一样都是学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在动力允许的情况下 重量越重 抗风性越好 我朋友用E800动力装4轴 不带云吞 抗风性不行 加了云吞抗风 ...

加饺子也可以吗

网友:
越大越重越抗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