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轻木机直接喷漆还是用彩色蒙皮

楼主(2015-09-23):
断断续续,现在准备蒙皮了。用的是1mm轻木片。

求教一下,蒙好轻木片,打磨后,是不是可以直接喷漆? 还是需要用那种热缩蒙皮先贴一层,再喷漆?

网友A:
蒙完皮,刮上原子灰打磨后喷漆

网友B:
蒙皮是彩色的,贴好蒙皮就不用喷漆。喷漆的重量超过蒙皮的重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蒙皮是彩色的,贴好蒙皮就不用喷漆。喷漆的重量超过蒙皮的重量。

我是想喷亮铬的颜色,热缩蒙皮感觉找不到那么亮的,而且一旦有一点点折痕,就会很明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蒙完皮,刮上原子灰打磨后喷漆

原子灰会不会很硬很难打磨? 是不是还需要用油布铺一层,起到加强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子灰会不会很硬很难打磨? 是不是还需要用油布铺一层,起到加强作用?

不用铺油布,原子灰在木材上的附着力远胜于油布上,原子灰在蒙板上刮涂要薄,主要用于蒙板接口填充找平,原子灰比重较大,使用240#,600#砂纸打磨,喷漆最好使用汽车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铺油布,原子灰在木材上的附着力远胜于油布上,原子灰在蒙板上刮涂要薄,主要用于蒙板接口填充找平, ...

好的,正好有一大支汽车用的补土。

喷漆的话,保赐利那种能用吗? 他也号称汽车喷漆。。。

网友:
最好到调漆店调,施工后效果和颜色都有保证

网友C:
你的是全蒙板机翼?1mm有点薄,蒙完板后刷图布油再打磨,把轻木的毛刺封住。在上油灰,喷漆。

网友D:
要蒙上玻纤布刮一层环氧,否则无法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蒙上玻纤布刮一层环氧,否则无法打磨。

看来要等过节去丈人家操作了。家里有哇,气味太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是全蒙板机翼?1mm有点薄,蒙完板后刷图布油再打磨,把轻木的毛刺封住。在上油灰,喷漆。

请教一下,您的方法和玻纤布+环氧,哪个更容易操作? 还有哪个强度大,分量轻?

谢谢!!

网友E:
千万不要用玻璃纤维来处理,否则会后悔一辈,这种工艺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千万不要用玻璃纤维来处理,否则会后悔一辈,这种工艺只有专业人士才能操作。

谢谢提醒,我想作为新手,我就用汽车补漆套装那种补土填缝,然后磨平上底漆,然后底漆抛光,最后上镀铬效果的喷漆。如果镀铬漆的镜面效果不好,就考虑做成银灰色。

网友F(2015-10-23):
玻纤布+环氧+喷漆,增加的重量是最重的;刮上原子灰打磨后喷漆,增加的重量据中;直接热缩蒙皮增加的重量是最轻的。哪里有亮铬的颜色的喷漆呢?好像没有看到过,请楼主分享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玻纤布+环氧+喷漆,增加的重量是最重的;刮上原子灰打磨后喷漆,增加的重量据中;直接热缩蒙皮增加的重量是 ...

我基本就是抹灰喷漆了。
某宝搜 镀铬自喷漆  会有很多。但是实际效果有待验证。很多评价说喷完比较粗,导致镜面效果差。所以我在想如果表面光洁度很高,效果是不是会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