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定高飞行辅助设置

楼主(2015-09-23):
好多新手模友用到CC3D时总是很难定高飞行,今天来说说CC3D如何调油门曲线能让你做到更顺手的定高飞

首先我们先要理解飞机飞行的力学原理,见下图:

可见,当你打遥控杆改变倾角时飞机总是向下掉的原因是垂直升力不足;
打方向的同时需要同时补油门才能平稳飞行,而且倾角越大,需补油门越大。

新手对CC3D不深入可以看图

遥控器设置的3个模式“平衡参数”bank1/2/3 对应的是平衡参数界面的参数,
见图在第一个Basic(基础模式)勾选则生效,其中圈的55就是限制最大倾角55度;
注意:图中Basic(基础模式)/Advanced(高级模式)/。。。各模式需要确认已勾选才会生效,更多平衡参数设置可搜本论坛【三天】的CC3D帖看

现在开来一步一步教你如何设置油门曲线
1.  找出你飞机的平衡油门点A,通过实际飞行,找出能让你的飞机保持高度悬浮的油门点,由于各模友配置飞机的电机、电调、电池、电池放电C数、飞机的重量,暴力指数均有不同,必须多次实测才能找到你定高的油门点;
2.  找出你最大倾角状态时保持高度飞行的油门点B;
3.  在图示界面曲线50%处设置为油门A值,曲线75%处设置为油门B值略高,曲线25%处设置定高油门A值略低(用于平稳降落);
4.  完成保存

操作方式:飞行倾角回0油门回中(50%),倾角增大油门随增,多练习手感。

有些模友手上的穿越机很暴力很难用原本5%的油门区间来控制定高,这时你更需要这个油门曲线设置;
当你设置后你遥控油门推杆会有25%~75%这段区间去精确控制你飞行时定高。

网友:
LZ好人,马克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
獲益良多

网友A:
其实在遥控上设置油门曲线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楼主辛苦了

网友B:
表示看不懂,即是调多少。

网友:
好帖,mark下,等我以后再学,貌似我现在还早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看不懂,即是调多少。

假设你用遥控杆把油门推到35%时飞机基本能够保持在一水平面定高飞行,你就设置油门曲线50%处0.35,25%处0.25,75%处0.45

又假设你用遥控杆把油门推到47%时飞机基本能够保持在一水平面定高飞行,你就设置油门曲线50%处0.47,25%处0.42,75%处0.52

具体每个人的穿越机重量不一样,动力不一样,定高的油门点也不相同

网友C:
那如果我找到了ab点,然后设置了曲线,那么我在实际测飞时,就不用主动增加油门了吗?它自己后台会调整到b点油门?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你用遥控杆把油门推到35%时飞机基本能够保持在一水平面定高飞行,你就设置油门曲线50%处0.35,25%处0 ...

你好,感谢你的细心谅解,我大部分都看懂了,就是你这两个例子有点疑问,水平悬浮点油门设置为50%点可以理解,但是25%和75%点不应该实际先到嘛?还是这两个例子你就随便举下,上加点,下减点,因为我看两个例子的加减幅度也不一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如果我找到了ab点,然后设置了曲线,那么我在实际测飞时,就不用主动增加油门了吗?它自己后台会调整到b ...

CC3D飞控在实际飞行你必须要主动增加或减少油门来控制飞机的上升和下降,CC3D不会自动由A跳到B。

设置曲线和没设置曲线的分别,在于你手动去增加或减少油门时遥控杆调整范围更加精准。
例如:某配置十分暴力的穿越机,推油门30%已经可以悬浮,推油门100%会以时速30米/秒的速度直飞冲天,这时你没调曲线实际A点是推杆30%位置(相对曲线值0.30),B点是推杆35%位置(相对曲线值0.35),你手动控制A到B的位置只有推杆的30%~35%(等于只有5%推杆幅度),岂不是等于很难控制高度。
          当你设置油门曲线50%位置为0.3,曲线75%位置0.35,曲线25%位置0.25,这时你手动控制A点到B点的位置是推杆的25%~75%(等于有50%推杆幅度),你会更加容易控制油门去定高;

又例如:某配置穿越机十分重很难飞起,推油门80%才能悬浮定高,推油门95%才能找到B点,这时你没调曲线实际A点是推杆80%位置(相对曲线值0.80),B点是推杆95%位置(相对曲线值0.95),你手动控制A到B的位置是推杆的80%~95%(只有15%推杆幅度),你也很难控制打方向拉油门恢复高度。
          当你设置油门曲线50%位置为0.8,曲线75%位置0.95,曲线25%位置0.65,这时你手动控制A点到B点的位置是推杆的25%~75%(等于有50%推杆幅度)你会更加容易控制油门去定高;

注意:不同的倾角B点也不同,需要自己实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在遥控上设置油门曲线也能达到这个效果,楼主辛苦了

不能保证各款遥控器都能够设置,但CC3D的OP软件中就肯定能设置

网友:
多飞几次找到手感后,问题迎刃而解,无需纠结参数,默认飞就行

网友:
实在没手感的还是用naze32上手吧,定高解决了,只剩下水平方向的问题了。
当年的飞控都不带加速度计的,油门大一点就翻过来,那个时候玩类似CC3D的6轴的飞控都被笑,说太傻瓜化了,现在估计都成默认配置了。将来定高会不会成默认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设你用遥控杆把油门推到35%时飞机基本能够保持在一水平面定高飞行,你就设置油门曲线50%处0.35,25%处0 ...

按你第一个给出的参数调了,中下段油门是很稳,定高不错。但猛给油上不去,很肉,不能急速爬升。好像峰值那段行程没了?

网友:
这个有用,要记下

网友(2015-12-25):
原来是这样  简单点说就是增加了油门行程 便于控制高度

网友:
学习了,改天调调试试

网友:
这个需要慢慢测试,一般新手可能很难掌握
想问下楼主,地面站里有个高度保持的页面有什么用吗?都是灰的貌似不能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