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来个电机扭矩科普???

楼主(2015-09-23):
宝上虚标扭矩参数太多....以前不懂....一个90转的180减速电机居然敢报出17KG/cm的扭矩 真实的估计也就可怜的十分之一吧......查一个555减速电机同样12V 70转速一个8KG一个居然有15KG.....估计也就8KG可信点直看的本菜鸟眼花缭乱.....分不清真真假假  再来一个问题.....20多斤的履带模型2个8KG减速电机的扭矩够用吗?

网友A:
别说20斤,20公斤都够了

网友:
T=9550 * P / n 你可以验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说20斤,20公斤都够了

如果用在推土机模型上推沙子啥的能应付不

网友B:
减速电机不关看输出转速,高转速电机配大减速比和低速电机配小减速比输出同样的转速扭矩相差甚远,550减速电机只要不是功率很小的那(比如空载电流才0.0几安),20斤不用担心扭力的问题,推不推得动取决于履带是否打滑。70转输出,空载电流有1A左右的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减速电机不关看输出转速,高转速电机配大减速比和低速电机配小减速比输出同样的转速扭矩相差甚远,550减速 ...

8KG/CM扭力用在60毫米的驱动轮半径就是3厘米 还要除以3那就是最终扭矩是2KG多.....怎么看怎么悬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8KG/CM扭力用在60毫米的驱动轮半径就是3厘米 还要除以3那就是最终扭矩是2KG多.....怎么看怎么悬啊??

...

不是还有个15kg的嘛,有大的为啥还要选小的呢,另外一个做履带车的帖子里有几份减速电机参数表,你可以参考参考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57875&extra=page%3D2

网友C:
看你选什么电机咯。。。。2W转的550力量是不错的。电机扭力大用在坦克上没什么明显效果,因为坦克会打滑!哇哈哈哈!反正我用那个1.8W转的550电机,曾经把输出轴都扭断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个15kg的嘛,有大的为啥还要选小的呢,另外一个做履带车的帖子里有几份减速电机参数表 ...

我做的是推土机....速度太慢不仿真啊....转速要求快一点...模仿真机14KM/H的速度...90转左右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选什么电机咯。。。。2W转的550力量是不错的。电机扭力大用在坦克上没什么明显效果,因为坦克会打滑! ...

卧槽 扭断轴.....这是因为玩坦克暴力加速吧!我玩推土机的...速度不用那么快的...但是扭力需求可能强一点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槽 扭断轴.....这是因为玩坦克暴力加速吧!我玩推土机的...速度不用那么快的...但是扭力需求可能强一点 ...

还真不是暴力加速弄的。。。跑着跑着就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真不是暴力加速弄的。。。跑着跑着就断了!

555电机加减速扭矩真的不错...12V120转的刚到手用220V变压器接上...手都抓得住....但是换了11.1V4S锂电....钢钳都夹不住了...叼

网友B:
引用 楼主:
555电机加减速扭矩真的不错...12V120转的刚到手用220V变压器接上...手都抓得住....但是换了11.1V4S锂电.. ...

你可以去那帖子里看看里面列出来的参数。我看到有两个比较接近,一个是负载106转,25kg/cm,一个是负载85转,40kg/cm。都是12V的,标称功率60W,就算功率达不到那么高,也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去那帖子里看看里面列出来的参数。我看到有两个比较接近,一个是负载106转,25kg/cm,一个是负载 ...

这个列表我看过很多遍....100转都25KG/CM明显是虚标的了....挖掘机那个12V30转的才30KG/CM也是550级别的电机...我问过掌柜是否真的有标的那么高?达不到就退货.....问过很多家,无一家敢承诺能达到如此实际扭矩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555电机加减速扭矩真的不错...12V120转的刚到手用220V变压器接上...手都抓得住....但是换了11.1V4S锂电.. ...

变压器变得电流达不到。还是上锂电硬货。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列表我看过很多遍....100转都25KG/CM明显是虚标的了....挖掘机那个12V30转的才30KG/CM也是550级别的 ...

挖机的那个12V30转的电流和减速比跟列表里的对比下,不是同样参数的电机没有可比性,不是说快的扭力就小的。而且厂家标的不会跟实际的相差太多,要不然还标来干嘛。90转的话,用1W8转的550配合200减速比的齿轮箱,扭力就很可怕了,憋住的话绝对要崩掉什么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挖机的那个12V30转的电流和减速比跟列表里的对比下,不是同样参数的电机没有可比性,不是说快的扭力就小 ...

这么可怕....我那个12V120转的用在16比例推土机上感觉一般般啦!!标称3KG/CM 堵转10KG...但是用手都能抓停履带.....我一直想找扭矩大一点转速90左右的....一直没找到合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么可怕....我那个12V120转的用在16比例推土机上感觉一般般啦!!标称3KG/CM 堵转10KG...但是用手都能抓 ...

那太小了,就按表里100转或者86转的那种,电机有1.5A电流的扭力不会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