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飓风电机到底怎么了?

楼主(2015-09-23):
650四轴,先抽风最后翻滚炸鸡

2个月前买的飓风U2820不到20个起落电机烧坏,线圈里面烧的并不严重,但连接线烧断,联系官方卖家要修理费90元,说不是电机问题是电调不稳定才烧的,很多人都看好飓风,现在这质量这售后。。。

网友A:
應該怎樣說呢...炸的雞多都知道.....炸雞成因有很多~~~~什麼配置.......Log 檔都沒有就一口咬定是電機的問題~~~~~好像....比較......那個呢........

网友B:
你的问题是烧电机···可售后都没看到实物就说是电调的问题···这点是怎么确定的呢··难道出厂就知道????

网友C:
哥给你个例子

8轴.1号电机断线,然后1号机不转.8轴不怕慢慢就下来了.最后下来后发现电调也坏了.

推断:电机断线引起电调烧毁
理论:因为电机断线,引起电机的某一相一直在工作加电发热. 而另一相断了就凉快了.而在下降过程中被加电的那相等于一直工作在直流状态因为缺相后转不起来.停在老地方能量得不到释放.结果电机完好的那相等于电炉丝接近烧毁.那相的线圈边色变色且有烧毁感.
换了电机后.接上原电调.转动时会发现有阻力.但不是轴承不顺的感觉.这种感觉就是电机断路后的感觉.自己试试把电机的一脚接上再转.所以推论电调也烧了.换了电调后.解决.

所以楼主可以先看看电机是不是有烧毁感.哥从图里看是有了.然后万用表电阻档有时是测不出的.都还是原来的十几欧.然后电调能换就换.免得再烧一个电机.换出来的电调拿去单独试还能用否.如果电上电机手转都有阻力.就不用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烧电机···可售后都没看到实物就说是电调的问题···这点是怎么确定的呢··难道出厂就知道? ...

厂家能推就推,有那个厂家会负责任的?说什么保修多久售后服务都是忽悠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該怎樣說呢...炸的雞多都知道.....炸雞成因有很多~~~~什麼配置.......Log 檔都沒有就一口咬定是電機的問 ...

你有点像厂家的口吻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有点像厂家的口吻

我是說個人感想....你要那樣想,我管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厂家能推就推,有那个厂家会负责任的?说什么保修多久售后服务都是忽悠你。

按楼上说的电调出问题的 原因还是因为电机烧了才引起的电调故障···所以还是要追查电机为什么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哥给你个例子

8轴.1号电机断线,然后1号机不转.8轴不怕慢慢就下来了.最后下来后发现电调也坏了.

我的电机与电调都拆分了,已经分不清是那一个电调, 电机都炸散待修好电机再测试了,谢谢你提供的经验。

网友:
楼主,我帮你修回来,来回运费你出,铜线我来出,这里刚好有0.33mm的耐180度线

网友:
哥我有一个2206也是刚起飞就冒白烟,去送修就说本人使用不当,要60块换定子.我直说还不如买个新的,坏的给你好好研究,那个客服mm好无奈的样子,呵呵
现在品牌就做响了,但品质和售后就做差了,本人一直用jf的电机从没用过其他,真想试下其他品牌的

网友D(2015-10-25):
起飞重量?电调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