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显示屏是不是坏了。(问题已经找到。)

楼主(2015-09-23):
这几天老出现这个情况。一会开机有显示,一会就没有字了,但是屏幕会亮,不知道是不是坏了,还是其他情况。有懂的来说说。。。

谢谢19L兄弟的建议,问题已经找到!谢谢大家!就是排线的问题!!!!

网友A:
可能是屏线松了,返厂维修吧。

网友:
估计是屏显线松掉了

网友B:
要是过了保修的自己拆开,屏幕的排线拔插下可能就解决了

网友C:
因為有燈光。也不一定是只排線松了。可能是顯示芯片故障也不一定。

网友D:
屏排线松或者逻辑控制板故障,可以用排除法查找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因為有燈光。也不一定是只排線松了。可能是顯示芯片故障也不一定。

光只是背光灯通电了。

网友:
我居然两次点到你多发的那贴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屏排线松或者逻辑控制板故障,可以用排除法查找问题。

没有拆开完,逻辑控制板是什么?这个我比较小白。家电兄可否详细一点。排除法具体怎么做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因為有燈光。也不一定是只排線松了。可能是顯示芯片故障也不一定。

灯光不一定和排线在一起的,灯光是背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屏线松了,返厂维修吧。

关键这个返厂怎么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是过了保修的自己拆开,屏幕的排线拔插下可能就解决了

拆开了。但是没有看见插线。。一会再打开看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拆开了。但是没有看见插线。。一会再打开看看

上照片吧屏幕后面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光只是背光灯通电了。

因為光的電也是排線供的。沒有摔過排線可能松的機會不大。不過也只是猜的。當然最好是只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光的電也是排線供的。沒有摔過排線可能松的機會不大。不過也只是猜的。當然最好是只松了。

不一定,我见过液晶显示板背光灯是单独供电的,最好还是楼主发个拆开的片大家再研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光不一定和排线在一起的,灯光是背光

拆看過才知。如果是我做設計的。我是做背光一起供電的了。

网友:
问题不大 但是不懂电子是很难修的  刚开始有字 开一会儿没字  就证明线路是好的  不是电容  就是那个开关管质量问题

网友:
自己拆开看看嘛,又拆不坏,

网友:
各位看好了,显示屏的线是这样的,灯光是单独供电的,楼主先检查排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照片吧屏幕后面的。

嗯,一会拆开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