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Y611/BLS251求教

楼主(2015-09-23):
最近刚装了个600N尾巴用的是GY611+BLS251SB,全部连接好之后打控上的控制杆,望左打舵,
舵机
动,望右打舵,舵机没有反映/舵机我更换了3个BLS251,应该不是舵机的问题,
陀螺仪
不会调控是T8FG!哪位老师能教教我啊!有北 京昌平或北城的模友吗?看了GY611的说明书也没整明白哪个放大器上的按纽那个是确定按钮!

网友A:
BLS251是窄频的。756us

网友B:
同上,希望可以帮到LZ

楼主:
谢了两位大哥

网友C:
我一直在用611,你可能是系统里面的设置问题,请检查陀螺参数。、

网友D:
尾舵机是不是接错地方了。
611只能用窄频,不可能是设置问题。。
T8FG 进Gyro菜单看看。里面的Gyro/Gain 是不是设成了INH,如果是,就改成ACT。(我没有T8FG)
应该和10CG的菜单是差不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