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问题

楼主(2015-09-23):
k8他妈的还自检。修正方向是反的。还不锁尾巴。是不是坏了

网友:
你装反了不?

楼主:
没有他妈的无语。朋友飞了7年找不出原因。

网友:
设定程序走一遍就是了。怎么可能修正反的。。

网友:
黄K8 ?灯闪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闪就是侧装模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闪就是侧装模式了

楼主朋友肯定不用K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朋友肯定不用K8

这个只有黄K是这个样子的,没侧装过的不一定知道呢。

网友:
各位直升机前辈,有什么飞控可以让直升机做到,遥控遥竿往前推,直升机就往前跑,遥竿回中,直升机就自动悬停。

网友:
模式选错了而已

网友:
十字盘模式和舵机方向!!好好研究吧!先找对舵机顺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