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2飞控装植保机炸机

楼主(2015-09-23):
各位大神,我的飞机轴距是1.3米,电调80A,U6电机,18尺桨《长度是45CM》,基础感度俯仰280,横滚160,航向是150.姿态俯仰是280,横滚是160,垂直感度是150,起飞后往前推就翻滚了,也请大疆技术帮我分析下是什么原因。请大家多多指教,QQ799369082谢谢。

网友A:
为什么俯仰感度这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俯仰感度这么高

是不是信仰太高也会翻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信仰太高也会翻机?

对于多轴来讲,横滚和俯仰基本上都是对称的嘛

网友B:
请问,校准过水平和地磁了没有。

先用默认感度,设置为“手动”模式飞一下试试吧。然后,再尝试“姿态”模式。
先在手动模式下排除干扰问题,你的现象有点儿像GPS被干扰了。

网友:
额,默认感度空载慢慢调,你这仰俯怎么这么大????

网友C:
姿态调这么高,我的八轴1.3轴距,调180都高了。

网友D:
楼主,估计感度太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校准过水平和地磁了没有。

先用默认感度,设置为“手动”模式飞一下试试吧。然后,再尝试“姿态” ...

你好,做过水平校准,后来我把感度降到80,起飞是稳定和,但悬停就是不稳定,悬停时摇摆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估计感度太高了

我也觉得感度大,但不感度大一般都是手感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姿态调这么高,我的八轴1.3轴距,调180都高了。

你的也是用A2吗,现在调稳定没有,感度是多少?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觉得感度大,但不感度大一般都是手感问题吧

感度太大,电机提升力跟不上,就要翻的,感度这东西跟重量,电机,桨非常有关系

网友:
楼主,看我帖子

网友:
a2主控貌似不是为行业应用开发的…为什么不用其他飞控

网友:
我也是a2 姿态130.130.45就炸了

网友E:
我现在姿态才60.60.45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现在姿态才60.60.45

基础感舵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基础感舵呢

你现在多少?基础和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