详解 如何快速做船 包括船体 动力

楼主(2015-09-23):
木料 pvc板  abs板
环氧树脂  AB胶 裁纸刀
轴系  舵系  电机  舵机  电调
遥控器  接收器
一个通风的工作间

船体制作

有很多制作方式 倒模 冲压 拼接 等

此只介绍手工方式最简单的两种

直接买船壳的请忽略

用一整根木料掏空 参见我以前的帖子
这种方式不需要考虑船的坚固和防撞性能 还能更好的防水 不担心船壳漏水 还可以在成品后再加工 比如钻眼 埋螺栓 加外挂
缺点是掏空太过于困难 嗯  特别困难 对于没有合适加工工具的朋友来说

另一种方式是最常用的蒙板式
切出龙骨 600mm的船最好用5mm以上的厚度 否则会不够坚固 更长的自己掌握 可以多切几张薄板沾在一起 或在里面埋钢筋 技术难度自己掌握

然后切出船肋骨骨架 越多越好  600mm最少5个 数量与船体的不规则程度成正比 做个方盒形的  切2个就够  圆头船的船头需要更多 以便蒙板时撑起板材 手工好的请无视

接着  粘接  可以用白乳胶 橡胶棒 木工胶 AB胶 推荐AB胶 沾水不会松动裂开
固定好骨架后  追求完美的可以用网格激光水平尺调整骨架平衡  就想弄个水面漂浮物的请无视

粘接的时候  注意把轴系和  舵系的轴同时沾好 在中心线上 注意用高扭矩的电机时 正浆轴系偏向右舵 反浆偏向左舵 不需要偏太多  2度以内就好 与船的重量 浆的直径有关 用以抵消反扭力和桨叶侧推力 没经验的 直线就好了 船舶制造专家请无视

舵系可以在侧面 前面 后面 规则是距离船体中心距离越远越好
轴系一般倾斜向上 轴系的方向就是将来船行驶的方向 不明白轴系倾斜向上还往前走的同学请复习万有引力定律
舵系的安装是否倾斜 只是略微影响效率 可以忽略不计 注意美观就好
沾好后  用胶带缠住轴的两头封死 避免进入杂物

蒙板

蒙板可以用各种材料都行  要求是韧性好和厚度薄 能完美贴合船头曲线的最好 没有也没关系 可以把蒙板切成出细条 蒙不平也没关系 后期会有修补 当然 还是要努力做到最好 否则后期处理会比较麻烦

蒙板结束

其实都说用环氧树脂处理船壳是因为好操作 因为流动性和成膜性较好 能很好的防水 固化后还有很好的硬度

如果不需要太过于坚硬 可以采用AB胶来施工 因为AB胶更快

先用白乳胶混合树脂粉 锯末也行  在外壳 抹上一层 干后打磨  可以细磨 成型  就可以喷漆了  等待全干  然后混合AB胶 薄薄刷上一层 一定要一次刷成 注意要成膜 完工
此方式也可以刷环氧树脂 要小心把白乳胶泡开
缺点是手艺要求比较高

常规船体的加固 用料就是环氧树脂  有E51  E40 E04 E35 其实没什么实质的区别 区别是有的 只是做船没有给那些区别的性能有发挥的空间 化学专家请无视
首先 将玻纤布裁剪 小心玻璃纤维 扎到手上又疼又痒 练铁砂掌的请无视 可以用任何吸水布料代替 只是有强韧度的区别
先在船体上刷一层 将布盖上 挂紧实 浸润 再刷一层 等待固化
半固化时可以修补船头蒙板时的不平整
理论上可以刷无数层 取决于船的用途 做漂浮物的刷一次就够了 做碰碰船的请在树脂内埋设钢筋 撞角
整棵木料掏空的船可以直接刷一层就够了 用途是让木料防水
船体内可以刷层树脂 也可以不刷

打磨
可以不打磨 打磨是为了后期少上些原子灰

打磨后上原子灰 用法参见说明书或向汽车修理人员咨询 其实把原子灰当做腻子粉用就好 把船体刮平 这时候是用来修补船体坑洞 平整度的时候 注意的是 太过不平整的地方 会使原子灰过厚 局部过沉 只能通过后期配重解决
挂好后 等待固化

打磨

追求完美的可再上补土或者红灰
然后打磨

上漆 或喷或刷  随意

此刻 船体完成

上层建筑随意 与船体制作相同 可以简化
要注意的是防水和给后期维护留下足够的空间

动力设备安装

此只介绍电动
油动 甲醇机 蒸汽动力 对我来说娱乐性太差 太吵

新手建议有刷动力组  即 有刷电调 有刷电机
30A有刷电调  380有刷电机 或570 550 540 470…………130 数字越小 体积越小 功率越小 自由掌握

电机通用特点 扭矩越大 转速越低
相同功率下 kv值越大  T数越小 转速越高 扭矩越小 相应使用的船桨直径越小

600mm船  540电机8000到15000转 23mm浆 已经足够驱动

安装方式  电调连接在接受的第3通道上 负极靠外 就是黑色线在最边上
舵机连接在接受的任意通道 以自己方便控制也准
电机接在电调的电机接口 不分极性 随意连接
最后连接电池

打开遥控器 然后再打开电调开关 按遥控说明来对码 测试各部件是否完好

然后可以装船了
先将轴系 舵系内加注黄油 或任何膏状不溶水润滑油 将轴和舵连好

将电机架装在电机上 将电机连接在轴上 摆正电机架下面涂胶 牢固后测试同心度 稍偏可用万向节连接 偏的离谱要重新做
电调 接收 放在船舱内 水线之上 或找防水盒装起来 切勿沾水 防水也一样
舵机位置与舵轴越近越好 以不影响摇臂运动为准 将连杆连好 可以用任何无弹性耐磨杆代替

一般用90度舵机 注意舵机有高压和低压 取决于接收机的供电电压 一般5伏足够 可外接供电 要求有一定电路知识的人使用

冷却
冷却有很多方式
无冷却 短时间的运转 不会有太多热量产生 775电机12v满功率运行5分钟左右才会开始升温 此方式最多人使用

接触式冷却 将电机 电调 用热管或导热材料连接到可以接触外界水体的金属板上 此方法用的较少 要求工艺较高 优点 全封闭 没有缺点

风冷 将船舱开两个洞 加风扇冷却 优点工艺简单 性价比最高 缺点 容易进水

水冷 分两种 外循环 和内循环 外循环一般用于O艇 v艇 虾 由一个刮水嘴进水 经过过滤器 在冷却电机 电调 发动机等后 由排水口排出 优点是体积较小 缺点是必须在高速下才能有很好的效果 水体有水草或杂质很容易堵住刮水嘴 中国河流的水质 呵呵
内循环 由水泵带动冷却液在内部循环 散热由风扇加热排或接触式散热 优点 效率最高
可以长时间稳定运行 可以自动启动 不担心阻塞 缺点 船舱内要安装水泵 水箱 空间狭小的的很难安装 水泵也需要散热和供电

接收机 电池 电调 电机 舵机连好

带上大小不一的铅块 铁片等配重 试水 在水中加配重到左右 头尾平衡 特殊船类特殊对待

固定好配重  封闭船舱 可以试航了

每次向船内添加或减少设备 都必须重新平衡

船体上层建筑可以随意布置 稍符合风动形状即可 重量越轻越好

注意事项
1材料选择 尽量轻 薄 有韧性 易裁切

2胶类选择 可以使用溶于水的胶 但是接触水的面表面必须处理
AB胶也叫做环氧胶 有很多种类可以当做反应更快速的环氧树脂 但是其非万能
四氟制品 铜制品等 有可能无法粘接

3原子灰的防水性很差 有些种类完全不防水

4不要迷信防水漆 防水涂料

5怕沉船的可以加装珍珠棉类不吸水低密度类材料或建造水密仓 大部分人是不做的 需要占船体空间过大

6船的截面重心越靠下越好 纵向重心取决于船的类型 一般在中心靠后一些

7不要以为小直径浆行驶速度会很慢 大直径浆体现在加速度更快 也就是扭矩更大 但是相应的反扭力很大 船体过轻很容易出现倾斜 任何浆都有反扭力 区别只是大小

8双驱请用正反双桨 可以无舵 除非专业  请加装水刀 以保持船体直线行驶

9浆是可以伤人的 电池是可以baozha的  电调是可以起火的 胶类蒸汽是有毒的 请小心使用

网友:
最近正想做船,学习一下

网友:
讲得不错!只是可能不是最快的,最快的是折个小纸船。--哈哈,开个玩笑!

楼主:
有用脱模布塑形的么

网友:
很好的基础贴

楼主:
弄了些树脂粉  混合夜光涂料  混在环氧树脂里面  效果不错 加上脱模布  可以不用喷漆 和原子灰了

网友:
学习了,新手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