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维怎么钻孔?用2.5mm碳棒给V977做主轴

楼主(2015-09-23):
V977原装主轴貌似不太耐炸,小炸一次震动就大了不少
买配件时顺带了两根碳纤主轴,动力没啥感觉,就是不会弯,要不炸裂,要不没事;确实不错,就是略贵,不过感觉比原装主轴要耐用点(不是耐炸)
碳纤轴炸完了,换上那个原装主轴,小炸一次,挖槽...烦人的震动又来了
1米的2.5mm碳棒也就几块钱,超便宜,切了一根测试了,震动果然消除了
切得还可以在水龙头下切的,无视碳粉,就是不会打孔,求打孔方法或者怎么固定比较可靠?

网友:
碳钢高速钻头打孔,前提是你的手够定。
用你图片中的切割器有点吃力,因为它的夹头同心度不好,小钻头会甩。

网友:
建议使用实心的玻纤棒,不认分分钟劈开。然后电动工具切割,手钻手动钻孔比较保险。

网友:
台钻夹死 一下一个

网友A:
977的主轴不耐炸?我勒个去,你炸的过火了吧!
碳纤棒钻孔,高效的话用台钻高速钻,如果没有,用台钳夹着,手电钻调低速钻,或手动慢慢钻

楼主:
引用 网友A:
977的主轴不耐炸?我勒个去,你炸的过火了吧!
碳纤棒钻孔,高效的话用台钻高速钻,如果没有,用台钳夹着 ...

炸完还能飞,就是震动会加大一点点,拆下来却完全看不出变形,但震动变大了,已经换了3个原装主轴了,都是这样,怎么研究都看不出变形,但就是有震动

网友:
个人认为碳纤主轴更不耐炸,曾经用过几根现在放弃了。不锈钢主轴主要是中孔部位会弯曲,检查方法是用钢尺之类的东西靠在主轴上,观察两者中间间隙就能发现,手巧的话能搬直再用。

网友:
我是用的小手钻  TB 10多块的   0.8或0.9mm 的钻头    上周钻了一根   手心TM 的磨个泡

网友:
电钻慢速钻

网友:
顶贴混分 工具不错 哪买的 推荐一下

网友:
我都是胶水

网友:
钢主轴一般不轻易变型的。检查方法其实非常简单:把旋翼夹头,倾斜盘拆下,拔下尾电机连线或拆下尾桨。
开控,上电,用手轻捻主轴,力度不用大不用想能摄得电机停机,不可能的,油门推上去,即感觉到主轴是或变型。
正常感觉是顺滑的,手指皮肤发热也能捻住,感觉发震,甚至手指被弹开,那主轴就变型了。
不一定什么震动都来于主轴变型。其他的原因也很多,旋翼受损、桨横轴变形,铰链变形、斜盘变形/受损、主齿受损,等都会引起震动,和产生额外的噪音。
自己掏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