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咨询:FUTABA 14SG S.BUS 调参软件安装识别?

楼主(2015-09-23):
技术咨询:FUTABA 14SG S.BUS  连多轴 亚拓470  选几个通道?
然后需要进行通道分配吗?

楼主:
说明书上只是写了咋连

怎么设置没写

不要问我为什么不熟悉遥控 刚买

以前都是用国产控,还是中文的

网友A:
你的多轴上加装了几个SBUS数字舵机了吗?如果一个都没有,或者都不是SBUS舵机,那么设这个是没用的。

网友B:
亚拓470表示不用这个功能  这是辅助功能吧      只需要接收链接飞控  遥控器设置5678通道每个一个开关即可  遥控器用固定翼模式

楼主:
新问题 电脑安装不了程序

蓝牙模块坏了用不了  今天怎么连都连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多轴上加装了几个SBUS数字舵机了吗?如果一个都没有,或者都不是SBUS舵机,那么设这个是没用的。

多谢 指导  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亚拓470表示不用这个功能  这是辅助功能吧      只需要接收链接飞控  遥控器设置5678通道每个一个开关即可  ...

遥控器基本弄明白了  但是现在碰到新问题   就是电脑安装不了调试软件  不知仁兄有解决方法不

楼主:
换了两台电脑 都识别不了  要不要装驱动呢

楼主:
无解状态

网友:
我是W7系统第一次下载调参软件就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