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CB86使用心得

楼主(2015-09-23):
充电速度,精度都还可以。而且保姆有八个口。。。1,不要插很多6S轮冲。否则充电器会一直轮下去。因为充满最后一个的时候前面几块电池已经有不同程度的放电,会再从第一颗冲。所以轮冲要冲一颗拔一颗

2,不要开充电器过夜,或者长时间通电待机不用。

其他的再用用看吧

网友:
渣渣牌子一直这样~~~~~~~~~

网友:
谢谢LZ当了小白鼠,这个充电器之前我还想入来着,看来得仔细考虑了……

网友:
嗯嗯 同感,我这前也想入这个,为省事。但看到LZ这样我就不敢入了。

网友:
我的情况比你还惨。第一次、单片电压充到5V,一个花牌6S3300mah电池鼓包报废。后来充电又没有发生这个现象。时隔2个多月,又出现同样的现象,又是一个花牌6S3300mah电池鼓包报废。要想返厂呢,又不是永久故障,说不定到厂后又是正常的。没法解释!最后还是买了一个308充电器(虽然贵了一点,但是一想报废几块电池充电器的钱赚就回来了。而且性能比起乐迪CB86那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网友:
乐迪的东西,还想多好……

网友:
您好!
非常抱歉,给您带来不好的使用体验。
烦请您将您的CB86PLUS寄回我们公司,我们收到您的充电器立即帮您妥善处理。并且对您提及的充电器元器件做问题分析,尽快找出原因。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上梅林凯丰路北富国工业区2栋3楼 售后部
电话:0755-88361717-824

网友:
我还说想买,好得来看一下论坛,谢谢楼主

网友(2016-01-13):
我还说想买,好得来看一下论坛,谢谢楼主。

陈伯

网友A:
您好!
CB86PLUS最新的升级版本V2-2(测试版本)做了如下修改:
(1)支持高压锂电池4.35V充电;
(2)放电模式支持2个或3个电池合并成1个6S放电(例:2个3S并成1个6S);
(3)优化代码量,避免容量不够升级失败;
(4)优化充电容量计算,修改容量值偏大问题;
(5)修改充电完成后重复补电的设置,实现充满即停止充电,不再循环补电。

您可以升级试试看的哦~~
百度云附件:CB86-PLUS-V2-2测试.bin等

网友B(2016-02-17):
引用 网友A:
您好!
CB86PLUS最新的升级版本V2-2(测试版本)做了如下修改:
(1)支持高压锂电池4.35V充电;

请问下如果我想整晚上并充8块6S 10000MAH的电池可以吗,会出现充满之后掉电又循环补电的问题或者把电池鼓包的情况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请问下如果我想整晚上并充8块6S 10000MAH的电池可以吗,会出现充满之后掉电又循环补电的问题或者把电池鼓 ...

您好!最新的CB86PLUS升级程序已经取消并充模式,您可以用轮充模式的,因为CB86PLUS内置保姆,充完一块电池会自动跳转的另外一块电池,所以无需守候。
同时,最新的程序还取消了不停补电的模式,即充满您接上的电池后就会自动停止,不用担心循环补电或者电池鼓包的情况的。
祝好!
百度云附件:固件说明(1).txt等

网友C:
我想问下,3-4块2200-2700的2S电池怎么冲比较好?怎么插?多大电流?是在并充还是在轮充?大约多久充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想问下,3-4块2200-2700的2S电池怎么冲比较好?怎么插?多大电流?是在并充还是在轮充?大约多久充满?
...

2S一次最多同时冲3块。。。电流你都2000多毫安了。果断6A冲。
方法是,1充电口两个2S一头一尾正好插进去。。。2充电口的2S差中间位置。充电的时候会亮两个灯同时三个。

网友C:
引用 楼主:
2S一次最多同时冲3块。。。电流你都2000多毫安了。果断6A冲。
方法是,1充电口两个2S一头一尾正好插进去 ...

不太搞得明白,一个接口是6A?一个接口插3块2S,6A充就是每块2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搞得明白,一个接口是6A?一个接口插3块2S,6A充就是每块2A?

这充电器是单片6A最高。。。一次最多6S。。。这6S可以分为两个接口来冲。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充电器是单片6A最高。。。一次最多6S。。。这6S可以分为两个接口来冲。

有个具体的说明书就好了,一时也不理解,单“片”指电芯还是什么,一片6A,那6S的电池岂不是可以36A充电(假设不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个具体的说明书就好了,一时也不理解,单“片”指电芯还是什么,一片6A,那6S的电池岂不是可以36A充电 ...

您好!

    (132S连接方式:

223S连接方式:

因为CB86PLUS是内置独立的6路电源,所以能实现每片电芯6A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1)3个2S连接方式:

那么按照图中2S的接法,2.2的固件ch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好!

    (1)3个2S连接方式:

那么按照图中2S的接法充电,2.2固件是不是1号口的两个2S电池同时并充,完成后再切换到2号口充2号口上的这节2S电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您好!

    (1)3个2S连接方式:

明白了,即使2.2的固件,按照图中的接法,这几块电池也是同时并充的,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最新的CB86PLUS升级程序已经取消并充模式,您可以用轮充模式的,因为CB86PLUS内置保姆,充完一块电 ...

CB86PLUS最新的升级版本V2-2之后出现这问题,充电严重不平衡,然后换308充电器,电池平衡了很久(因为平衡电流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CB86PLUS最新的升级版本V2-2之后出现这问题,充电严重不平衡,然后换308充电器,电池平衡了很久(因为平 ...

拜托给点信心好不好,正打算入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明白了,即使2.2的固件,按照图中的接法,这几块电池也是同时并充的,对不对?

您好!
对的,这样接电池就是相邻2个端口的电池合并成1个6S电池,同时充电,不用等到1号端口充满再充2号端口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CB86PLUS最新的升级版本V2-2之后出现这问题,充电严重不平衡,然后换308充电器,电池平衡了很久(因为平 ...

您好!从您的图片上看,您的CB86PLUS有一个端口有点问题,导致一节电芯没有充进电呢,所以才会出现不平衡的情况。
烦请联系我们售后MM, 将您的CB86PLUS寄回我们公司进行维修,谢谢!

我司售后联系方式如下:
电话:0755-88361717-824
QQ:乐迪电子 2853979638

(工作时间:周一至周五900-12:00;13:30-1800
祝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从您的图片上看,您的CB86PLUS有一个端口有点问题,导致一节电芯没有充进电呢,所以才会出现不平衡 ...

后来挂上面充电不管又好了,恢复正常显示和充电,我等等看用的效果如何了,主要是怕不稳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后来挂上面充电不管又好了,恢复正常显示和充电,我等等看用的效果如何了,主要是怕不稳定

嗯嗯,好的如果发现有端口充不进电的情况,建议还是寄回我们公司处理一下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嗯嗯,好的如果发现有端口充不进电的情况,建议还是寄回我们公司处理一下呢。

好的,谢谢这么赞的售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的,谢谢这么赞的售后

非常感谢您对乐迪的支持

网友(2018-11-23):
看了那么多毛病,大多数其实都是那个平衡头插头和插座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