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kbird433转接模式延时,发射机非常烫手,正常吗。

楼主(2015-09-23):
arkbird433转接模式延时,发射机非常烫手,正常吗。什么方法能改善延时。

网友:
就用A控我都觉得有延迟

网友A:
发射机烫手是正常的,注意不要太阳直晒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射机烫手是正常的,注意不要太阳直晒就行

延时正常吗。感觉反应速度很慢。。其他牌子433也是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延时正常吗。感觉反应速度很慢。。其他牌子433也是这样吗

我用的切糕433, 也是转发模式,没感觉延时有多大啊,感觉不到。

网友:
功率调小点

网友B:
我用PPM  感觉跟原装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PPM  感觉跟原装差不多

也是用的a433吗。如何直接接到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切糕433, 也是转发模式,没感觉延时有多大啊,感觉不到。

切糕433能跟a控单线链接吗。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延迟的,延迟可能是因为2.4G受到大功率压制导致,按说明书常见问题把2.4G接收机包一下或者做屏蔽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正常是不会延迟的,延迟可能是因为2.4G受到大功率压制导致,按说明书常见问题把2.4G接收机包一下或者做屏蔽 ...

用锡箔纸包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切糕433能跟a控单线链接吗。

ppm应该可以

网友D:
直接ppm啊,转接还浪费一个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直接ppm啊,转接还浪费一个接收

主要是转发延时很大。。转发模式遥控很轻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