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尝汽油机,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15-09-24):
1,入的是20cc汽油机,磨合转速多少合适?磨合多久?
2,油门到达最低点是不是应该熄火?(使用熄火开关控制?)而正常飞行中油门摇杆位置最低点是否比熄火位置略高,使机器处于怠速状态?
3,油箱有与空气连通的接口,飞机长时间倒飞,汽油会漏出来?
4,防干扰磁环,应该装在什么部位?
5,飞机是下单翼,每次加油都要拆下机翼看油箱加油量,比较麻烦,有什么简单的方法来判断油加得差不多了?
暂时就想到这么多,请高手帮忙看看

网友A:
每款发动机的磨合时间都不同的,厂家有介绍的,油门最低时是怠速状态,要自己设置一个熄火开关,飞机不管你怎么飞汽油都不会溢出来的。飞机想加油方便就换飞机,要不在油箱位置开个孔,能看到油箱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款发动机的磨合时间都不同的,厂家有介绍的,油门最低时是怠速状态,要自己设置一个熄火开关,飞机不管你 ...

熄火开关也是通过油门位置来熄火的吧?
以发动机上的油门摇臂为准,最低点0位置熄火,10%左右位置怠速(对应遥控器上油门最低点),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款发动机的磨合时间都不同的,厂家有介绍的,油门最低时是怠速状态,要自己设置一个熄火开关,飞机不管你 ...

熄火开关是一个单独的通道吗?是操纵发动机上的哪个部位?

网友B:
怠速转速以发动机不剧烈震动为准!然后转速稍微再高一点!油门开五分之一 LH开大半圈磨合2箱油!先怠速磨20分钟 机油比例20:1 出气油管绕一圈 汽油不可能流出 出气油管安装在机身上 加满了会溢出来 就说明满了!熄火可以买远程熄火 也可以直接油门舵机关死

网友:
学习了,没玩过油机,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怠速转速以发动机不剧烈震动为准!然后转速稍微再高一点!油门开五分之一 LH开大半圈磨合2箱油!先怠速磨20 ...

谢谢!大小油针还是出厂状态,没敢乱动。
想再请教一下,远程熄火开关是什么?是通过过什么来控制熄火的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小油针还是出厂状态,没敢乱动。
想再请教一下,远程熄火开关是什么?是通过过什么来控制熄火的 ...

搜X宝   用遥控器一个通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搜X宝   用遥控器一个通道控制

已找到!谢谢!
当时我看到cdi上还有条转速线,以为可以直接插接收机控制熄火呢。厂家cdi应该集成此功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找到!谢谢!
当时我看到cdi上还有条转速线,以为可以直接插接收机控制熄火呢。厂家cdi应该集成此功能
...

你想多了

网友C:
你好 请问能加一下QQ么 我也弄了一台P51 可是脑洞没那么大 能请教你一下么  企鹅422876467

网友D(2015-11-13):
熄火开关就用10几元的有刷电调就行或led遥控开关,汽油机的一个熄火开关也要买68或者90,真是坑人

网友(2015-12-22):
引用 网友C:
你好 请问能加一下QQ么 我也弄了一台P51 可是脑洞没那么大 能请教你一下么  企鹅422876467

我也入手P51,20CC发动机,你得整的如何,传授下能否。。。。QQ418600941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熄火开关就用10几元的有刷电调就行或led遥控开关,汽油机的一个熄火开关也要买68或者90,真是坑人

哥哥 请教下我们用有刷电调做熄火开关

网友:
我也20CC配了了60级美国小姐,很好飞。至于熄火开关,设置遥控器上一个通道,不需要插接收通道的,设置油门行程5%左右,当打开熄火开关的时候,不需要通过油门摇杆,油门舵机会直接控制油门舵机到设置的熄火行程。至于怎么设,不同的控不一样,可以度娘或者问问一起玩的机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