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如何设置Gps丢星就自动切换其他模式,如盘旋模式?

楼主(2015-09-24):
我刚接触ApM,以前玩多轴,遇到Gps丢星,后果比较严重,在固定翼上如何设置,丢星执行一个可靠模式?谢谢啦。
另外,ApM飞固定翼,一般要设置哪几个安全措施?我设置了绕圈模式,返航模式,自稳模式,失控返航,地理围栏,定高模式,在实际操作中还应调整设置其他什么参数?再次表示感谢!

网友:
自动切换到circle

网友:
沙发就是这么被抢的

楼主:
请问触发条件怎么设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触发条件怎么设置?

默认就很好了
是靠GPS星数自行确定的

网友:
nima,在大活装塞斯纳那次,关控差点自己飞走....还是circle模式……因为没GPS信号

楼主:
您的意思是ApM自已默认Gps丢星就自动进入绕圈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