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2.8飞控板接电源模块问题

楼主(2015-09-24):
本人买了一个电源模块,准备接在apm2.8飞控板上,问题如下:
1:电源模块接在飞控上的插槽里,jp1是要断开还是链接?
2:用的是好盈4合一的电调,电调上有一个是三色信号线,要把红色的线断开吗?
3:电源模块T头是不是一个接电调T头,一个接动力电池

网友A:
第一个问题,jp1断开,
第二个问题电调线不用改,
第三个问题,是的

网友B:
楼上是错误的,APM飞控供电是左右分开的,用jp1连接接,如果楼主电调端没有bec或者ubec输入的话就不能断开jp1

楼主:
好盈4合一电调带bec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上是错误的,APM飞控供电是左右分开的,用jp1连接接,如果楼主电调端没有bec或者ubec输入的话就不能断开j ...

用电源模块供电跟电调有没有bec供电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