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圆盘失灵!

楼主(2015-09-24):
以前就出现过这个问题,不过近期直接除中间RTN勉强能按,其他四面基本失灵。也拆开了,电吹风吹、清理灰尘、磨薄塑料壳,都无法解决。快要崩溃了,谁能再给出出招啊。我的控是水货,能寄给双叶维修吗?寄给台湾的话一年半载的无法估计。郁闷!

网友A:
太阳下晒一晒 我的办法,或者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  直接改成 按键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阳下晒一晒 我的办法,或者 不知道有没有人尝试  直接改成 按键式的

如何改成按键的?请细说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何改成按键的?请细说好吗?

我不知道啊 我只是 猜想,就那么几根线么,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把触控盘面板上哪一层撕掉,虽然不美观了,但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由于触控盘面板上那一层是用双面胶粘上去的,时间长了或者是使用环境的问题导致中间哪一层双面胶中间脱胶导致触控失灵。
我的就是这样解决的,最开始还返厂一次,回来一个月又这样,最后死马当活马医,才发现原来是双面胶粘上去的,不知道FUTABA怎么想的,希望有哪个厂家能出点14SG的触控板替换贴纸,不要再用双面胶了,失灵了就撕下来换一张。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把触控盘面板上哪一层撕掉,虽然不美观了,但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 ...

谢谢,一会撕下来。死马当活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把触控盘面板上哪一层撕掉,虽然不美观了,但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 ...

太感谢你了,完美解决!

网友B:
14SG用了这么久了,除了这个问题,别的都不错,现在就是没有贴纸难看一点点,不过超级好用了~

网友(2015-12-07):
引用 网友B:
14SG用了这么久了,除了这个问题,别的都不错,现在就是没有贴纸难看一点点,不过超级好用了~

14SG 的手感怎么样?操作精准度呢?和18SZ比呢?

网友:
北 京双叶,水货也修,就是要多交3百的费用。相当于是交关税

网友C(2016-05-28):
引用 网友B:
告诉你一个彻底解决的办法:把触控盘面板上哪一层撕掉,虽然不美观了,但彻底解决问题。
这个问题的产生是 ...

能上个图吗?撕掉后是什么样的?

网友:
我现在是LNK和MDL这两个键没反应

网友:
正好用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能上个图吗?撕掉后是什么样的?

撕掉后就是黑色的一块了,买一张3M的双面胶,最薄的那种,比着剪成一样的圆型,然后再把它贴回去,和原装的一样,现在用了大半年了,没有出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撕掉后就是黑色的一块了,买一张3M的双面胶,最薄的那种,比着剪成一样的圆型,然后再把它贴回去,和原装 ...

今天又全好了。。。。。。。。一脸懵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今天又全好了。。。。。。。。一脸懵逼

就是双面胶老化了,发生导热不良,造成的失灵。去马云家艘1.5mm的双面胶,换上就满血复活

网友:
双叶这么好品牌还一下质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