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69元玩具船重金改无刷速度从12公里直接到40公里+

楼主(2015-09-24):
69元玩具船重金改无刷速度从12公里直接到40公里+
经过几天的不断改进 速度基本达到要求
船长:35CM
电机:2208   1500KV   水冷(之间用2835电机  3800KV   太重了发热量大)
电调:20A电调自制水
桨: 30MM        (之间用27MM   太小,速度提不上来,  以后试下32MM的桨)
轴系:15CM轴套 20CM 硬轴 [直径3MM]   (之前用8CM轴套 13CM 硬轴   太短了)
方向:用75mm铝合金吸水舵 太大了         最好用53CM  没有买到
压浪板:DIY
水刀:DIY
水冷电机架
更新20150926

网友A:
改的不错 挺好玩的 电机座水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的不错 挺好玩的 电机座水冷么?

是的

网友:
这个舵机可以?

楼主:
可以,目前使用没什么问题,转弯超灵活

网友:
你的控不错啊。给小船高配了。

网友B:
这个水刀……只装一边的话好像应该垂直比较好,而且应该装在舵的一边

网友C:
1500KV上30浆太小了!最少挂38

网友:
真是重金配置,是个零件就比船壳贵。

楼主:
引用 网友C:
1500KV上30浆太小了!最少挂38

刚上了32的桨,提速明显了很多

网友D:
全船加起来翻几倍也都还没那只遥控贵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水刀……只装一边的话好像应该垂直比较好,而且应该装在舵的一边

好的,我试试,                   不装水刀,高速转弯是不是会测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全船加起来翻几倍也都还没那只遥控贵啊

呵呵            !!!!!             遥控器一千多  之前玩车的

网友:
玩具船都能改飞天  牛

网友E:
船小舵大,轉向會飛離水面,向彎多飛。

見過這種槳,換個較好的還有提速空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船小舵大,轉向會飛離水面,向彎多飛。

見過這種槳,換個較好的還有提速空間。

这个是30MM半浸桨            半浸桨不是都一样吗?我是新手不懂 顺便问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上了32的桨,提速明显了很多

挂38试试吧!就是柴油机跟汽油机对比,柴油机转速慢,但是动能强,汽油的转速快没动力

网友B:
引用 楼主:
好的,我试试,                   不装水刀,高速转弯是不是会测滑?

舵装在右侧,左转的话因为倾斜舵会离水(或者部分离水),影响舵效。所以基本上船只能右转。如果每次都右转,那么显然左侧的水刀转弯时基本都是离水状态,没有效果。

另外,八字型水刀对称安装的话直线时会有抬升船尾的效果,但如果不对称,那就会影响稳定

所以单边水刀的话应该垂直装在舵的一侧,如果要装八字型,对称安装。

网友:
独乐了不如众乐乐,有心的话按图索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是30MM半浸桨            半浸桨不是都一样吗?我是新手不懂 顺便问下

你的葉片有些角應該尖的沒尖,應該薄的沒薄。

其中一個例子,良好的葉片橫切面如下圖所示:

資料來源:竞速电船手册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394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