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5-09-24):
1,电源先通电,充电器线插到电源上,最后在插电池平衡头和动力线?
2,充电器线先插到电源上,然后电源和充电器同时通电?
3,电池插到充电器上,充电器线插到电源上,最后在同时通电?

到底哪个方法对? 懂电的大神出来说下!

网友A:
09年注册的啊。。。都可以 随便怎么顺序接 都通电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09年注册的啊。。。都可以 随便怎么顺序接 都通电就行了

这几年一直潜水!没怎么上论坛

网友B:
我认为是第二种比较好,电源通电在接充电器容易插头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认为是第二种比较好,电源通电在接充电器容易插头打火。

说的是啊,第一种确实容易打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