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轴续航问题

楼主(2015-09-24):
F450 XXD2212 930kv apm2.8 GPS,带数传,电池3S 4500的,空机,没有高脚架四个泡沫加高,可以飞11分钟,飞起来有点小暴力带高脚架,2轴云台,山狗,悬停4分钟,不知到正常不?加上的设备大约600g

另求各位大大,有没有测量电机是否垂直,如果不垂直如何调整的方法,貌似电机座因为电机发热大,有点化了不垂直了!
谢谢各位!

网友A:
加上的设备600g?这么重?4分钟我觉得有点短了。电机座有点化,真的有那么大的发热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上的设备600g?这么重?4分钟我觉得有点短了。电机座有点化,真的有那么大的发热量?

嗯!加上设备3S4500电池总重1800g多了!起飞要油门过点点中点,加上设备包括了一个高脚架,有300多g,加上云台相机也差不多300多g,续航时间太短了,本来一直在平衡上花功夫的,后来感觉平衡也做的差不多了,续航没上去,拆了脚架相机云台发现也能飞个11分钟,不知道算正常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加上设备3S4500电池总重1800g多了!起飞要油门过点点中点,加上设备包括了一个高脚架,有300多g,加上 ...

300g的高脚架,太重了吧,

网友:
你用多大的浆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0g的高脚架,太重了吧,

是那种有四个海绵套子的脚架!有四个玻纤管的!

楼主:
我用1045的桨

网友B:
1.8kg,2212动力已经不够了,更何况是XXD的电机
这个重量建议换2216,减重的效果不明显,基本也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8kg,2212动力已经不够了,更何况是XXD的电机
这个重量建议换2216,减重的效果不明显,基本也就这样 ...

谢谢!

网友C:
不过必须得说,换2216以上的电机,只对安全飞行有帮助,不至于动力不足飞控抽筋掉下来,但是会缩短续航时间,因为大电机耗电量大。
1800g用2212电机,真心不行。我1600g用的银燕2213,都感觉勉勉强强,最后换了V2216。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过必须得说,换2216以上的电机,只对安全飞行有帮助,不至于动力不足飞控抽筋掉下来,但是会缩短续航 ...

根据能量守恒,维持悬停状态所需要消耗的能量跟重量有关,越重肯定消耗的能量越多
但是大马拉小车的好处是,同等重量下大电机运行时的效率要高于小电机,30%油门和50%油门的效率不一样

网友:
这重量和我六轴差不多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复啊,我想问题出在哪儿了,有几次危险的确是动力不足,不过还好基本是快落地时出问题,就损失几片桨

楼主:
兄弟的1892g是带电池和云台相机的吗?如果是带电池云台相机的那真很轻了!
我的加了云台相机比你少几十g!这个东西不一样就是不一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的1892g是带电池和云台相机的吗?如果是带电池云台相机的那真很轻了!
我的加了云台相机比你少几十g ...

600轴距机架 2216电机 20a电调 11寸桨 3s5000 云台加狗加osd+图传 总重量1890g

网友D:
引用 楼主:
兄弟的1892g是带电池和云台相机的吗?如果是带电池云台相机的那真很轻了!
我的加了云台相机比你少几十g ...

13分钟飞行时间 下来电压回到11.1v

楼主:
引用 网友D:
13分钟飞行时间 下来电压回到11.1v

我减掉脚架相机云台3S4500点3.6报警大约11分钟!哎......

网友E:
你们的真心不行,我的机身电池就重3.6KG,带2.8KG负荷至少飞18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们的真心不行,我的机身电池就重3.6KG,带2.8KG负荷至少飞18分钟

大桨 大电机 大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