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旋翼,算不算是个奇葩??!!

楼主(2015-09-24):
北京航展36旋翼,据说抗五级风,我想问用的啥电池…续航多久……

网友A:
外面一圈电机有倾斜角度,为了转弯》?

网友:
同问电池使用时间。

网友:
随便个800轴距的多轴都能在五级风下飞好吧。。。。

网友:
这下面的涡旋气流乱的一笔啊,

网友:
这个飞出去绝对抗风

网友:
没必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面一圈电机有倾斜角度,为了转弯》?

应该是为了增稳,就像上反角的机臂是一个道理,但是奇葩的地方就出来了,本来这种带角度的机臂就很耗电,再加上上下36个电机。说句不好听的就是个鸡肋

网友:
求飞控处理器速度

网友:
第一次见

网友:
呵呵,应该飞2分钟就熄火了,炸了也很爽。

网友:
其实仔细看,就是六旋翼而已,你们想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