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改斜齿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改了斜齿确实好很多,安静了,但是发现高转速会磨侧板,这个有朋友碰到过吗?

网友:
斜齿有轴向分力,人字齿比较好

网友:
说明你的齿轮不平

网友:
大小齿轮之间貌似应该加垫片

网友:
米人 大齿 173 。

楼主:
兄弟 这是富力的 齿盘  2个好像50左右吧

网友A:
电机1100KV ?  多少T齿轮?富丽效果如何,耐扫不?
910KV 改斜 转速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1100KV ?  多少T齿轮?富丽效果如何,耐扫不?
910KV 改斜 转速太慢了

浮力的120T 现在用的15T电机齿  买错了  现在90%油门 2500左右吧   打算升级原厂的16T斜齿  到时候90油门就有2700转速了

网友:
斜齿太伤 电机 轴 轴承

网友:
单项轴承磨损太严重了

网友:
按照片方向,电机往左还是往右转?我估计往右转(机头方向朝上,电机逆时针转动)
齿轮材质太软,承受高扭力时轴向分力把齿轮的边缘抬高了。侧板留的空间又不够,无法解决。
不用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