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特斯拉双旋翼,怎么控制俯仰,横滚和航向?用增加舵面吗?还是扭转差动?

楼主(2015-09-24):
这种双旋翼,怎么控制俯仰,横滚和航向?用增加交叉舵面吗?还是扭转差动?

网友:
跟华坑早期那款潘多拉一样吧,只是外形有点不同.

网友:
样子还蛮好看的。就是不知道好飞不

网友:
这种结构不稳,空军之翼介绍过,苏联有这样一款验证直升机

网友:
概念机。。。。。。。。。。。。。然并卵

网友A:
木有人注意到双旋翼同向旋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木有人注意到双旋翼同向旋转吗?

人家正在转弯

网友:
然后呢?转弯结束后呢?

网友:
这个结构很好但是貌似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