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15E飞机双天2838电机,好盈40A电调,花牌1300,35C

楼主(2015-09-24):
15E飞机双天2838电机,好盈40A电调,花牌1300,35C这个配置飞3D,下来电机非常烫,估计有70度以上了,手摸超过4秒就受不了。请问这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正常

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我之前用2216,刚刚换的这个电机。

网友A:
多大桨啊 应该是桨不平衡吧
听大神说电动3D正常飞下来 都是不会烫的 烫就是配置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大桨啊 应该是桨不平衡吧
听大神说电动3D正常飞下来 都是不会烫的 烫就是配置有问题。。。

1047浆。刚刚问过双天客服,说是电调要设置进角到中档。我没设置过,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的进角出厂默认是高,中,低,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1047浆。刚刚问过双天客服,说是电调要设置进角到中档。我没设置过,好盈天行者40A电调的进角出厂默认是 ...

默认就是中进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默认就是中进角

好的,谢谢

网友B:
到底是哪的问题发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哪的问题发烫?

双天说是电调进角需要调整,我也不懂,现在买了电调设置卡,到了换进角试试。

网友C:
开始我用中特为40A 电机和你一样,1分钟就保护了 换了铂金40A  妥妥的  浩业1047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用中特为40A 电机和你一样,1分钟就保护了 换了铂金40A  妥妥的  浩业1047

你用什么电机?

网友C:
双天2838   1300KV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用中特为40A 电机和你一样,1分钟就保护了 换了铂金40A  妥妥的  浩业1047

铂金系列好黑皮和蓝皮,用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双天2838   1300KV

同电机呀,呵呵。这电机是比朗宇的2216强一些,至少我用2216吊机和做动作的时候总感觉不顺畅,下午用这个新电机飞了4电,感觉操控性提高不少。自旋吊机的时候跟我之前在飞板机的手感比较接近!!

网友:
动力足就好飞

网友A:
最好是直接上个凤凰25A 15克 怎么飞都没事 40A电调太重了

楼主:
你说的好盈铂金电调是这种吗?你用的是多少A的?  有没有设置进角?还是买来直接用,没有任何调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是直接上个凤凰25A 15克 怎么飞都没事 40A电调太重了

凤凰太贵了

网友D:
换了大动力后,侧飞有明显改善吗?

能否实现类似于眼镜蛇的侧飞?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了大动力后,侧飞有明显改善吗?

能否实现类似于眼镜蛇的侧飞?

这些动作原来的朗宇2216也能做,不过这个2838明显操控性会比较好,动力提升比较明显。不过我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原来的天行者40A好像和2838电机在进角匹配方面需要调整,不然电机温度太高了。已经买了设置卡,还没到。实在不行就只能换好盈铂金电调了。2838这个电机拉力还是不错的,总体来说操控性有20~30%左右的提升!拉力大,好飞!!

网友:
大家能给个15e的最好配置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好盈铂金电调是这种吗?你用的是多少A的?  有没有设置进角?还是买来直接用,没有任何调试!!

...

老款蓝皮的,只有bec调了6v,其余默认

网友:
2838,kv1300,  3s1300, 1047APC ,

网友E:
http://www.docin.com/p-870701244.html
看看电调的说明书。
进角默认是低进角。
把进角调成中进角试试。(用遥控,什么都不用买的)

等你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www.docin.com/p-870701244.html
看看电调的说明书。
进角默认是低进角。

用遥控也可以设置吗?我已经买了设置卡,默认的是低进角,比之前发热更厉害,一块电池下来烫得不行,那温度估计泡沫都会溶化。。。我打算先换个铂金电调再试试,同时也再跟双天沟通一下是不是这电机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款蓝皮的,只有bec调了6v,其余默认

那你飞下来电机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始我用中特为40A 电机和你一样,1分钟就保护了 换了铂金40A  妥妥的  浩业1047

没错,中特威40A 我的飞黑旋风也保护,换好赢40A就好了,个人认为中特威保护做的很到位。

网友F:
KV1300  1047浆不烫见鬼了。。。做油门限制吧。1300kv 9寸浆最合适 ,其实1100KV 1047才是王道,但某些大神觉得不够爆发力

网友F:
所以我选择1147 配1100KV

网友F:
关进角鸟事,一样热的。我现在把电调设置在高进角。太舒服了油门

楼主:
引用 网友F:
KV1300  1047浆不烫见鬼了。。。做油门限制吧。1300kv 9寸浆最合适 ,其实1100KV 1047才是王道,但某些大神 ...

油门限制是指故意把油门曲线设置成不到全油门吗?比如8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关进角鸟事,一样热的。我现在把电调设置在高进角。太舒服了油门

我也发现这个电机不管用什么进角都是热的,之前用默认的低进角也是很烫,双天的客服说让我设置成中进角,现在用中进角也没改善。

网友G:
我还没设置过进角,跟别人学的,都用默认设置。双天电机发热量大在我们这里都是共识了,小到2838,大到5050,甚至更大71寸AJ SLICK用的双天电机都发热厉害,磁钢脱落和磁钢摩擦定子都出现过,就那样了,2838电机作为15E的暴力配置就凑合用吧,反正重庆的夏天很热,我那个2838也没见出问题。现在50E我就改用恒力源多槽级电机了,发热还不大,没出现什么不对劲。

网友:
电机这东西跟燃气发动机一样,都存在发热问题,是必然的部分功率流失的体现,尤其是航模/航空用的高功率低质量小体积动力电机,峰值输出时发热量大是难免的,只要发热不产生太大副作用就行了,不必过于介意。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设置过进角,跟别人学的,都用默认设置。双天电机发热量大在我们这里都是共识了,小到2838,大到5050 ...

我也想明白了,之前没用过双天的电机,所以不是太懂。你是意见对我很有帮助,谢谢!!你也是用1300KV的吧?

网友:
双天的热,可能和花牌的鼓一样,是品牌标志性特征吧

网友H:
恒力2834 880KV 1047  4S   30A这配置·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恒力2834 880KV 1047  4S   30A这配置·试试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所以我选择1147 配1100KV

那跟我1300KV配1047差不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跟我1300KV配1047差不多啊

你的力大 而且会比我烫,电池也会少用2分钟,我两个配置的有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还没设置过进角,跟别人学的,都用默认设置。双天电机发热量大在我们这里都是共识了,小到2838,大到5050 ...

是啊 ,我的双天亿酷3520C(4250) 磁钢全部脱落了 返厂2个月,卧槽,后来等不及买了郎宇4250,发现热量是小点,。但力也小了,他妹的敢标4.2公斤@1407 6S。KV一个510 一个520. 总之 双天掉磁铁,郎宇虚标。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是啊 ,我的双天亿酷3520C(4250) 磁钢全部脱落了 返厂2个月,卧槽,后来等不及买了郎宇4250,发现热量是 ...

我用的两个恒力源电机还可以,可惜其中一个的KV选错了,拉力就差那么点,必须用15X6桨拉力才猛些,14寸桨都差些。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我用的两个恒力源电机还可以,可惜其中一个的KV选错了,拉力就差那么点,必须用15X6桨拉力才猛些,14寸桨 ...

下次也选恒力,是多少KV配14最好呢? 15寸50E还可以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下次也选恒力,是多少KV配14最好呢? 15寸50E还可以用吧

KV500以上吧。双天4255的KV505那款,以及恒力源4840多槽级KV500的(我用的是KV450的)。但是我不确定的是恒力源的官方介绍有问题,KV500的那款官方使用5S电池测试14X7桨,而数据介绍又说它能用6S电池,要问清楚。
50e用15X6桨,表现说不清楚。我第一架赢家50E EPP飞机用15寸桨反扭就大,飞机有左横滚倾向。我最新一架天翼50E EPP飞机的右翼是扭曲的,有让飞机右滚抵消反扭的趋势,昨天用15寸桨就没有反扭问题。一般用14寸桨的似乎更多些。

网友I:
引用 楼主:
KV是高了,所以我已经买了9047的小浆回来,还没试飞,应该可以改善发热和反扭大的问题!!
15E的官方推 ...

今天称了一下带花牌1300的电池,起飞重量正好是700克,请问下你的15E起飞重量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I:
今天称了一下带花牌1300的电池,起飞重量正好是700克,请问下你的15E起飞重量多少?

机身 580   电池120  和你一样,700克,有修过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