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调整飞行模式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9-24):
这是什么情况啊?

不知道为什么,飞行模式1里面没有参数调节

不知道为什么,飞行模式1里面没有参数调节

忽略了模式一,在调节其他的,出现保存失败

忽略了模式一,在调节其他的,出现保存失败

楼主:
没人吗???我顶!~~!~!!~!

网友A:
你这MP是什么版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MP是什么版本啊。

1.3.28

网友:
飞行模式一 必须是自稳 那是飞控最基本的状态

网友:
这是汉化的时候把那里吃掉了,换个MP版本

网友:
还是我来回答吧,
删除MP,并删除MP安装目录中的所有文件,重新安装MP就行了。